JTAG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07-04-03):
我是把JTAG的六个文件放在in目录下, 然后老是出现DBE warning 00041!
在网上找了很多,但像没有对应方法解决.

会弹出"Fatal AXD Error"窗口,点"Connect mode...",然后选择"ATTACH ..."项确定,再点击"Restart",许多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看我怎么解决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page=1&t=2488202&tp=%u7EC8%u4E8E%u89E3%u51B3easyjtag%u4E0D%u80FD%u8FDE%u63A5%u95EE%u9898%uFF0C%u8BE6%u7EC6%u8BF4%u660E

楼主:
还是不行啊,老大们

用了你的方法还是不行啊,况且你说的SPP那个可以在CMOS里设置的.
错误依旧啊,大侠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