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搜到的这篇**里的锁相环部分

楼主(2007-04-09):
现在多数的CPU允许的输入频率都低于20兆,主要依靠PLL产生主时钟。
而定时器等单元往往也挂在基于主时钟的PCLK上。
有些cpu即使支持timer外部输入时钟,允许的频率上限也很低。
在很多应用中,需要精确的计时,为了保证精确计时,往往要使用优于1ppm的恒温或者温补晶振。
但是如果这些精确的时钟信号在CPU中经过PLL处理,它的精度,稳定度又该如何计算呢?
如果不使用PLL,外部提供的时钟信号在很多CPU上只允许使用很低的频率了。好像有些cpu就不允许外部输入的时钟。

网友A:
只要PLL正确锁定,误差可以视为0,既只取决于晶振的精度

网友B:
理论上是等同于晶振的精度和稳定度,

但是还要看PLL的相噪,主要取决于PLL的环路滤波器带宽,如果环路滤波器带宽比较宽,则容易入锁,但是相位噪声大,反之亦然。
如果要求高精度时钟,最好是对晶振直接或分频使用,这样的稳定度是最优的。

楼主:
理论是理论啊。但是我考虑毕竟是VCO输出的频率

VCO本身就处在不断调节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存在相位噪声,对频率微观上应该是有影响的,就是不知道影响有多大

网友B: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tcykzxb/tcyk2000/0001/000113.htm

楼主:
多谢楼上了,虽然我还是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