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倒塌了~~~keil的CARM编译器好象不能设置生成相对跳转代码

楼主(2007-04-11):
最近在弄44B0,要通过串口下载程序到FLASH中,需要擦除flash。所以要先把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
这样就需要产生相对跳转的代码,不然一跳转就到FLASH里面去,死翘翘了。虽然CARM有__ram,
但是弄起来太麻烦了。在选项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在哪设置?晕菜了.....

看来是该换换口味~~~换用RealView来搞了………………

网友A:
原来是不会用啊...

网友B:
哈哈,遇到同道了

我用gcc做44b0,效果还可以,也是要copy代码到ram中.
这种用法中,你要的应该是长跳转吧,b和bl只能跳32M,而44b0的sdram区与flash(cs0)区距离不止32M哟,如果你用c语言拷贝代码,那应该用函数指针,编译器会处理的.
keil不是可以用gcc编译吗?

楼主:
回ayb_ice:是不会用,不然我也不会来这里发帖了

请问ayb_ice该如何在CARM里面设置,才让它生成的代码不是绝对地址跳转的指令呢?

回djyos:GCC我电脑上没装,也更加不熟悉,所以就不打算用它了。用realview算了。
我的问题不是长跳转的问题,而是用C写代码,让编译器产生代码的时候,不要产生使用绝对
地址的指令。这样我复制到RAM里面再去运行,跳转到绝对地址就错了。长跳转的话,可以通过
PC=PC+offset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编译器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B:
那不叫相对跳转,叫位置无关.

这样执行效率会低不少的.因为不但代码位置无关,而且变亮也要位置无关,所有全局变亮都要使用基址+变址方式寻址.

难道你不能把代码copy到固定的地址去吗?这样就可以不使用"位置无关"技术了.把你copy的目标地址作为函数指针调用就可以了,这个目标地址你总是知道的.

我的做法是:
用C语言写一个load_program,函数,返回main函数指针.再调用这个指针.注意main函数的地址不一定就是copy的目标地址,要使main函数是目标地址,就只有改连接配置文件了,但这好像没什么意义.

楼主:
我的全局变量要固定地址,否则就乱套了。

局部变量是压在栈里面的,这个我不用担心。

代码是可以复制到固定的RAM地址,并且我也知道如何去调用。

问题是,如果在这个函数中(总之是在RAM里运行的程序了),有一个跳转指令是绝对地址跳转,
它就会跳到原来的FLASH地址中去,这样就错了。必须要地址无关的跳转才可以。我就是在
CARM里找不到如何设置,但在RealView里是有可以选的,代码和变量无关都可以选。

不知道CARM是不是默认就是产生相对跳转的指令,昨天弄了一阵,开始是在它的启动
代码里又回到了FLASH,那个是因为keil提供的启动代码使用的是LDR PC,xx的方式,
我将其修改了,然后继续往下运行,到RAM初始化时,又跳到FLASH里面去了,这里
的代码我就没办法控制了,因为是编译器自动产生的。我不清楚之后的代码是否还
会有绝对地址跳转?去找相关设置,找不到。只好考虑换成RealView来搞了。hotpower大叔
早就建议我换了,趁这个机会,赶紧换了~~~~~~~

网友B:
看我的做法

//以下是由编译链接器定义的常数,gcc下可以通过链接脚本得到.
//carm应该也有类似的常数吧,没用过,不了解.
//调用load_program函数后,就可以直接执行该函数的返回值了.
extern ucpu_t text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text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text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rodata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rodata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rodata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rw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rw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rw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zi_start[];
extern ucpu_t zi_limit[];

void main(void);

void (*load_program(void))(void)
{
    uint8_t *src,*des;
    //在44b0x中,初始化段无需拷贝

    if(text_run_start != text_load_start)       //拷贝代码段
        for(src=text_load_start,des=text_run_start;des<text_run_limit;src++,des++)
            *des=*src;
    if(rodata_run_start != rodata_load_start)   //拷贝只读数据段
        for(src=rodata_load_start,des=rodata_run_start;des<rodata_run_limit;src++,des++)
            *des=*src;
    if(rw_run_start != rw_load_start)           //拷贝初始化数据段
        for(src=rw_load_start,des=rw_run_start;des<rw_run_limit;src++,des++)
            *des=*src;
    for(src=zi_start;src<zi_limit;src++)
        *src=0;
    return main;
}

楼主:
晕菜了~~~看来你还是没理解我要表达的

复制这个过程我已经完成了,并且去RAM里面运行了,但是在RAM里面运行一些指令后,它又自己跑到FLASH里面去运行了,因为有绝对跳转的指令。

例如FLASH地址从0开始,RAM地址从0x0C000000开始,那么我把FLASH的内容复制到0x0C000000开始处,
并跳转到0x0C000000开始运行,运行一些指令后,遇到了一个绝对跳转指令,假设它要跳转到地址0x30,
那么这个地址是在FLASH中的,然后程序又回到FLASH中去了,并没有继续在RAM中运行。我现在就
是要它不要生成这样的指令,而用相对跳转.因为我要把程序搬到RAM中,然后擦除FLASH,这个过程
程序不能继续去FLASH里面去取指令了,否则肯定乱套.

网友C:
相当于ads1.2里面的ropi, rwpi。

//position impendence
position imdependence

木有用过keil for arm. 查查看编译器手册.应该会支持吧,不然,application中动态加载程序就没法实现了?

---
我们写完一个程序for os with file system,事先也不可能知道会被加载到什么地址.所以编译器应该支持的,我想.
---
或者是通过mmu等的地址映射,使得总是加载到地址0.这也是可能的,windows的每个进程就总以为自己占有0~4g地址空间.

网友D:
我没搞过此活动,估计应该实现

关键以前在FLASH生成的函数必须是相对寻址的.绝对寻址可能要跳回FLASH.
再者中断向量表也要重定位即映射到RAM去.

我不太喜欢在RAM中运行,DSP时是这样玩的.

网友E:
难得00发自己的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晚上又试了一下,OK了,

不用去哪里设置,默认生成的代码应该就是Re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t的,
以前跳到FLASH中运行,是因为keil自动生成启动代码里面有绝对跳转的指令,并且
我没有修改到它. 现在改成相对跳转的指令,就OK了。把所有的代码复制到RAM中,
然后跳转过去运行,再也没有回到FLASH中去了~~~~~~~高兴~~~~~接下来就是做这个
FLASH的编程程序了,找到几份关于这个的源代码,拿来修修改改应该就可以了,
哈哈~~~~~~原来是错怪CARM了.........

楼主:
这回是彻底倒塌了......结果还是有些地方跑到flash里去了....

还以为搞定了,晕死.........

0x0C3042D4  E1A03004  MOV       R3,R4
0x0C3042D8  E3A0000C  MOV       R0,#0x0000000C
0x0C3042DC  E0030390  MUL       R3,R0,R3
0x0C3042E0  E59F0028  LDR       R0,[PC,#0x0028]
0x0C3042E4  E7902003  LDR       R2,[R0,R3]
0x0C3042E8  E1A00002  MOV       R0,R2
0x0C3042EC  E3500000  CMP       R0,#0x00000000
0x0C3042F0  0A000003  BEQ       0x0C304304
0x0C3042F4  E59D0000  LDR       R0,[R13]
0x0C3042F8  E28D1004  ADD       R1,R13,#0x00000004
0x0C3042FC  E1A0E00F  MOV       R14,PC
0x0C304300  E12FFF12  BX        R2

本来运行在RAM好好的,就是这个BX R2(这里R2=0x000039d4了,是FLASH中的地址),
一跳就跳到FLASH里去了,晕菜,不知道如何控制它好......不搞了,倒塌,睡觉去........

网友D:
应该有编译选项吧.

网友B:
注意看清楚了

    下面的常数中,load表示存放代码的起始地址,limit表示存放代码的结束地址,run表示运行地址.
    初始化代码则run和load地址相同且在flash里面,无须拷贝,load_program代码就在初始化段里面,所以可以在flash中运行.
    其他代码的load地址在flash中,run地址在ram中,所以只能在ram中运行的,如果把它放在flash中,反而不能运行了,因为代码里面用的也是绝对跳转地址.
    这些常数中,你还可以看到,zi段只有run地址而没有load地址.
    在ads中,是可以用scat文件完成这些功能的,而且,连接定位是开发系统的基本功能,keil也应该有这种功能吧,没用过,说说而已,错了不要砸砖.
    你这个问题当时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解决,只是我是先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动手写程序之前先解决了,而不是等出了问题再抓狂.
    其实"位置无关"只是在动态加载中才会用到,这时运行地址是用malloc得到的,编译时不知道运行地址,只能编译成"位置无关"的,但嵌入式开发中不多见.
extern ucpu_t text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text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text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rodata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rodata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rodata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rw_load_start[];
extern ucpu_t rw_run_start[];
extern ucpu_t rw_run_limit[];
extern ucpu_t zi_start[];
extern ucpu_t zi_limit[];

楼主:
晕了~~~还是不明白djyos所说的方法.

我不能把代码区间设置到RAM区间,因为这样就没办法下载到FLASH里面去.设置在FLASH区间,
生成的跳转指令又是跳到FLASH中去,复制到RAM里去运行就不行了。所以我需要地址无关的
代码.但是我在KEIL CARM中找不到它在哪儿设置,帮助手册看了,都没提到.我的是keil UV3 2.5A版,
不知道新版本是否有这些选项? 还是先换用RealView试试吧.如果那个再不行,那我只能给
每个需要用到的函数加上__ram了......并且还不能调用库函数(例如整数除法,浮点运算等),
因为里面有这些运算的话,__ram并不负责搬运代码,而是简单的调用FLASH里面的内容......

网友B:
我的程序确实是下载到flash中运行的

过程:
1.编译连接后产生一个bin文件,
2.下载到flash.
3.复位板子
4.从flash开始运行,执行初始化代码
5.copy大部分代码(除初始化和load_program本身以外的代码)到sdram中.copy的代码包括了所有库函数.
6.执行main函数,即load_program返回的指针,此时已经在sdram中了.

是不是跟你的需求一样?

楼主:
基本上差不多,只是我的不是一上电就copy,而是由我通过串口

也许我们的编译器不同,你的编译器产生的代码是相对跳转的,所以在跳转的时候不会跳到绝对地址,
因而一直在RAM里面运行,不会再回到FLASH去.

但是我这个编译出来的结果有绝对跳转的指令,所以到RAM里面去运行遇到绝对地址跳转时,就回
跳回到FLASH中.

例如一个函数,由于代码是写在FLASH中的,假设它的地址是0x200,当前PC是在0x100处,
这两个地址都是在FLASH中.现在要调用这个函数,编译器生成了一条绝对跳转指令,
jump 0x200,OK,这个指令是没问题的,运行正常.

   然后我把代码复制到RAM中,又运行到了这里,而这时的PC值已经变为0xC000100了,
而这个函数的地址也就变成0xC000200了.但是里面的代码还是一个绝对地址跳转指令,
它要jump到0x200处,这样就又回到FLASH去了.我要编译器帮我生成一个基于PC跳转的
指令,跳转到0xC000200处才正确。而我现在不知道如何去告诉编译器,产生这样的代码.

网友B:
不是这样的

    我的代码也是绝对跳转的,它只能copy到0xc000000,别的地址是不行的。我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说过,真正使用相对跳转的“位置无关”代码只有在动态加载到用malloc创建的内存中运行才需要。
    至于用串口命令,这个不是问题,只要在load_program函数中加入接收串口命令的代码就可以了。
    莫非你要求代码既要能在flash中运行,又要可以在ram中运行?收到命令前在flash中运行,同一份代码,收到命令后copy到ram中运行?要是这样,可就只有用“位置无关”了。可这样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F:
难得圈圈问问题,我也顶一个

ModeMask         EQU    0x1F
SVC32Mode        EQU    0x13
IRQ32Mode        EQU    0x12
FIQ32Mode        EQU    0x11
User32Mode        EQU    0x10
Abort32Mode        EQU    0x17
Undef32Mode        EQU    0x1B
IRQ_BIT            EQU    0x80
FIQ_BIT            EQU    0x40

    GBLS    MainEntry
MainEntry    SETS    "main"
    IMPORT    $MainEntry
;******************************************************
    AREA    SelfBoot,    CODE,    READONLY

    IMPORT    UDF_INS_VECTOR
    IMPORT    SWI_SVC_VECTOR
    IMPORT    INS_ABT_VECTOR
    IMPORT    DAT_ABT_VECTOR
    IMPORT    IRQ_SVC_VECTOR
    IMPORT    FIQ_SVC_VECTOR

    ENTRY
    IF :DEF: |ads$version|
    ELSE
    EXPORT    __main
__main
    ENDIF
ResetEntry
    b    SYS_RST_HANDLER
    b    UDF_INS_HANDLER
    b    SWI_SVC_HANDLER
    b    INS_ABT_HANDLER
    b    DAT_ABT_HANDLER
    b    .
    b    IRQ_SVC_HANDLER
    b    FIQ_SVC_HANDLER

;******************************************************
    MACRO
$Label    HANDLER    $Vector
$Label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3, lr}
    ldr    r0, =$Vector
    ldr    pc, [r0]
    ldmfd    sp!, {r0-r3, pc}^
    MEND

UDF_INS_HANDLER
    stmfd    sp!, {r0-r3, lr}
    ldr    r0, =UDF_INS_VECTOR
    mov    lr, pc
    ldr    pc, [r0]
    ldmfd    sp!, {r0-r3, pc}^
SWI_SVC_HANDLER
    stmfd    sp!, {r0-r3, lr}
    ldr    r0, =SWI_SVC_VECTOR
    mov    lr, pc
    ldr    pc, [r0]
    ldmfd    sp!, {r0-r3, pc}^
INS_ABT_HANDLER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3, lr}
    ldr    r0, =INS_ABT_VECTOR
    mov    lr, pc
    ldr    pc, [r0]
    ldmfd    sp!, {r0-r3, pc}^
DAT_ABT_HANDLER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3, lr}
    ldr    r0, =DAT_ABT_VECTOR
    mov    lr, pc
    ldr    pc, [r0]
    ldmfd    sp!, {r0-r3, pc}^
IRQ_SVC_HANDLER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 lr}
    mrs    r0, spsr
    stmfd    sp!, {r0}
    ldr    r0, =IRQ_SVC_VECTOR
    ldr    pc, [r0]
FIQ_SVC_HANDLER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 lr}
    mrs    r0, spsr
    stmfd    sp!, {r0}
    ldr    r0, =IRQ_SVC_VECTOR
    ldr    pc, [r0]

;*******************************************************
SYS_RST_HANDLER
    mrs    r0, cpsr                ;enter svc mode and disable irq,fiq
    bic    r0, r0, #ModeMask
    orr    r0, r0, #(SVC32Mode :OR: IRQ_BIT :OR: FIQ_BIT)
    msr    cpsr_c, r0

    IMPORT    InitSystem
    bl    InitSystem

    adr    r0, ResetEntry
    ldr    r1,    BaseOfROM
    cmp    r0,    r1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Data

    ldr    r2,    =CopyProcBeg
    sub    r1, r2, r1
    add    r0, r0, r1
    ldr    r3,    =CopyProcEnd
    ldmia    r0!, {r4-r7}
    stmia    r2!, {r4-r7}
    cmp    r2, r3
    bcc    %B0

    ldr    r3, TopOfROM
    ldr    pc, =CopyProcBeg

;***********************************************
CopyProcBeg
    ldmia    r0!, {r4-r11}
    stmia    r2!, {r4-r11}
    cmp    r2, r3
    bcc    %B0
CopyProcEnd

    sub    r1, r2, r3
    sub    r0, r0, r1

InitRamData
    ldr    r2, BaseOfBSS
    ldr    r3, BaseOfZero
    cmp    r2, r3
    ldrcc    r1, [r0], #4
    strcc    r1, [r2], #4
    bcc    %B0

    mov    r0,    #0
    ldr    r3,    EndOfBSS
    cmp    r2,    r3
    strcc    r0, [r2], #4
    bcc    %B1

    ldr    pc,    GotoMain

GotoMain    DCD    $MainEntry

;***********************************************
    IMPORT    |Image$$RO$$Base|    ; ROM code start
    IMPORT    |Image$$RO$$Limit|    ; RAM data starts after ROM program
    IMPORT    |Image$$RW$$Base|    ; Pre-initialised variables
    IMPORT    |Image$$ZI$$Base|    ; uninitialised variables
    IMPORT    |Image$$ZI$$Limit|    ; End of variable RAM space

BaseOfROM    DCD    |Image$$RO$$Base|
TopOfROM    DCD    |Image$$RO$$Limit|
BaseOfBSS    DCD    |Image$$RW$$Base|
BaseOfZero    DCD    |Image$$ZI$$Base|
EndOfBSS    DCD    |Image$$ZI$$Limit|

    EXPORT    GetBaseOfROM
    EXPORT    GetEndOfROM
    EXPORT    GetBaseOfBSS
    EXPORT    GetBaseOfZero
    EXPORT    GetEndOfBSS

GetBaseOfROM
    ldr    r0, BaseOfROM
    mov    pc, lr
GetEndOfROM
    ldr    r0, TopOfROM
    mov    pc,    lr
GetBaseOfBSS
    ldr    r0,    BaseOfBSS
    mov    pc,    lr
GetBaseOfZero
    ldr    r0,    BaseOfZero
    mov    pc,    lr
GetEndOfBSS
    ldr    r0,    EndOfBSS
    mov    pc,    lr

;***********************************************

    END

直接把工程所有的空间都设置到RAM区,生成的BIN文件烧FLASH就可以。
CopyProcBeg
    ldmia    r0!, {r4-r11}
    stmia    r2!, {r4-r11}
    cmp    r2, r3
    bcc    %B0
CopyProcEnd

上面这段负责从FLASH搬移代码

    adr    r0, ResetEntry
    ldr    r1,    BaseOfROM
    cmp    r0,    r1
    ldreq    r0, TopOfROM
    beq    InitRamData
上面这段,简单的说,就是判断代码从FLASH执行还是从RAM执行。

Image$$RO$$Base 这些是ADS连接器预定意的,KEIL也有吧,
有了这段启动代码,存储器空间怎么设置都为所谓。

网友F:
圈圈这个问题想复杂了

楼主:
不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而是事实上它就如此,我也没办法

如果将代码指定在ROM区,那么它就有可能产生绝对跳转到ROM区的指令,如果我把代码区指定在RAM区,
那么我将没办法把代码烧录到FLASH中去,因为地址不对.

事实上,我现在的代码就是即在FLASH中运行,又要在RAM中运行.复位后在FLASH中运行,
然后有必要时,我在主函数中将代码复制到RAM中,再跳转到那里去执行。

当然,也可以如你所说,在FLASH中只保留复制代码的部分程序,然后平时都在RAM中运行.
但是,我没办法指定产生的函数地址是在RAM区间,而又把这个函数代码烧录到FLASH中去,因为
这个开发环境就这样,函数地址是多少,它就要烧录到哪里去. 如果你指定某个函数的
入口地址是在RAM区间的,那么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就出错了.所以我必须先让它产生
在FLASH里面运行的代码,再复制到RAM中,还能继续运行。

网友G:
是否和优化有关?

一般是生成相对跳转,优化过分可能成为绝对跳转.

网友B:
这好像不是相对跳转和绝对跳转的问题

    我们知道,C语言中函数名是可以作为符号常量使用的,如果函数的地址不是绝对地址的话,那才真的倒塌了呢。
    因为这个,我一直不明白ads的位置无关是怎么实现的,也许我对“位置无关”理解错了吧,没仔细研究过,有空的时候好好看看。

楼主:
因为有相对跳转的指令,还有PC也可以用

例如B指令,第一个字节是0xEA,后面的3个字节是相对地址.
例如下面这条指令: EA00000E,相对地址是0x0E,即14,由于ARM指令是
4字节宽度,因此地址可以以4字节为单位,这样可以节省2个没用的bit出来,
所以这个指令中的14实际上是除了4的结果,因此在计算实际地址时需要乘以4,即14*4=56.
再由于ARM7的三级流水线,执行这条指令时,PC值为当前地址+8,所以
这个指令实际上是跳转
到这条地址后面的第64(0x40)字节处执行,如果当前PC为0,即复位地址,那么就相当于一
条Jump 0x00000040的指令。如果我这时已经把这个指令复制到地址0x0C000000处去了,
那么这个地址偏移0x40,就是0x0C000040,这就相当于一条Jump 0x0C000040的指令了.
这样就可以实现代码与地址无关了,放在哪里都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看看下面这个生成的代码就不一样了,这个是一个函数调用,CARM编译器使用了BX指令
来跳转,是考虑到被调用的函数可能处于不同的模式(由R0的最低位来决定ARM和THUMB模式),
但是它在加载R0时,没有根据当前PC值来加载要跳转到的地址,而是直接加载了要跳转
到的函数的绝对地址.如果我这时运行在RAM里,那么一调用这个函数,程序就跑到
FLASH里面去了。

   155:  SysClkInit();
0x00080478  E59F00FC  LDR       R0,[PC,#0x00FC]  //SysClkInit这个函数的地址保存在PC+0x00FC这个单元中(注意PC是当前地址+8)
0x0008047C  E1A0E00F  MOV       R14,PC  //保存返回地址到R14中,等下好返回
0x00080480  E12FFF10  BX        R0 //根据R0中的值跳转到函数中
............................................
//省略中间的了
...........................................
0x0008057C  00011000  DD        0x00011000  //这个地址就是前面计算出来的(8057C=80478+8+FC)

结果,R0的值就是0x11000了,SysClkInit这个函数的地址刚好就是0x11000,那么在FLASH中跳转过去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这时代码在RAM中运行,也跳到这个地址去,当然就不行了。

它应该保存这个这个函数与当前PC之间的差值. 运行时,取出相对地址,加上PC后再
放到R0中,然后再用BX R0跳转到指定的函数入口地址.

所长所说的优化问题,我也试过了,不管改成什么样的级别,这里的代码都是一样的,不变.

网友H:
圈圈的问题,我是

通过scatter来解决的,你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帮你。 如果有mem remap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恩,我现在已经把程序弄到RealView上来了,

修改了一些地方,编译通过,并且可以运行了。还没测试它是否会跳回到FLASH中......

在RealView中可以将Re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t勾上,不知道是否奏效了~~~~~来不及测试了,
先去吃饭~~~~还要自己修改一下keil的启动文件才行的~~~~~希望这次别再让我倒塌了.....

网友C:
估计有些人没有明白

对蛋蛋的应用,我提供2个办法参考:

1.继续死磕position imdependence.搞定後把结果通报一下。

2.简单办法:固定地址运行。

  串口接收的程序使用固定地址编译。恰好也放到对应地址运行。

  内存地址是 0x40004000 ro_base = 0x40004000生产一个bin
  串口接收并copy到0x40004000.
  run().肯定不会回去了。当然还要小心中断引起的跳转。

网友F:
建议圈圈研究一下偶贴的那段启动代码

当然,也可以如你所说,在FLASH中只保留复制代码的部分程序,然后平时都在RAM中运行.

不是这样的,启动代码和主程序是一个整体,一起烧到FLASH,启动代码部分的执行和地址无关,比如你设置存储器start address 是0XC000000(其实别的 地址也不用加了),生成的bin文件按理说要从0XC000000开始执行,但是把bin文件直接烧到起始地址为0x00的FLASH,启动代码首先上电执行,会把所有代码复制到0XC000000开始的SDRAM,然后在跳转到SDRAM执行,启动代码与地址无关

但是,我没办法指定产生的函数地址是在RAM区间,而又把这个函数代码烧录到FLASH中去

实际上确实就是这样做的,倒塌吧。

楼主:
我用的是Ulink,Ulink负责把对应的地址的值烧到FLASH中

因此如果我在编程的时候告诉编译器,“生成的bin文件要从0XC000000开始执行”,那么,Ulink就会傻傻的把代码
下载到从0xC000000的地方去,而这个地址不是FLASH,是RAM,所以下载就会不成功。

至于high所说,第一点我是找了很久都没结果,要不就给Keil的技术支持发邮件了,问问他们应该怎么在CARM里面设置。
第二点,倒是可行,但是太麻烦了,而且将来也不大好用,我喜欢生成相对跳转的指令,
这样放哪都可以运行,不是很好么?并且如果把RO地址设置在0x0C000000处,那么产生
的*.bin文件会不会有200多M那么大?因为前面要填充很多很多0...虽然我可以写个
程序,在下载时省略掉前面的0,但是每次弄这么大的程序,还是蛮晕的...

按照high所说的方法二,我现在做的是一个boot程序,所以第一步就需要用ulink下载,
然后再把这个boot程序的RO地址改到RAM里,然后通过串口把新生成的boot代码加载到RAM中,
再来运行新的boot程序,那么这时的boot程序就是会在RAM里面跳转了,然后我再把这个
程序自己固化到FLASH中,然后下次启动时,就先复制代码到RAM,然后跳转到RAM,
这样就会在RAM中执行了。这么多步骤,蛮罗嗦的.........

还是先玩玩RealView吧,晚上回去测试一下,看是不是OK了,如果OK了,那么我就决定
以后用RealView来编译了~~~~~~~~

网友B:
好好研究

在C语言里,下列语句是合法的:
void func(void);
void (* const faddr)(void) = func;
void func(void)
{
    …………
}

如果可以实现运行时func地址的动态性,那faddr变量的const属性怎么办?圈圈要是研究明白了,别忘了把结果贴上来,翘首等待中.

网友F:
不能Ulink直接下载

Ulink就会傻傻的把代码下载到从0xC000000的地方

你说的下载什么意思,你也知道FLASH不能直接下载,bin文件用一个小程序烧写到FLASH不就行了吗,只不过这个小程序要下载到SDRAM运行。

把RO地址设置在0x0C000000,先放代码,再放常数,bin文件只包含这么多信息,代码段和常数段之间没有gap,怎么会填充0呢。

楼主:
TO djyos: 函数的地址的确在变,

test是个函数,而addr是个全局变量,将函数test的地址赋给addr,结果在FLASH中运行和
把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时,addr的值变了.刚好相差那么多.从下面这个汇编结果也可以
看出来,它是将PC-0x170做为了test的地址,所以函数的地址不再是常量了。

  1015:      addr=(unsigned long int)test;
0x0000351C  E24F0E17  SUB       R0,PC,#0x00000170
0x00003520  E59F11A8  LDR       R1,[PC,#0x01A8]
0x00003524  E5810000  STR       R0,[R1]
  1016:      test();
0x00003528  EBFFFFA1  BL        test(0x000033B4)
  1017:      ((void(*)(void))addr)();
  1018:
0x0000352C  E59F019C  LDR       R0,[PC,#0x019C]
0x00003530  E5900000  LDR       R0,[R0]
0x00003534  E1A0E00F  MOV       R14,PC
0x00003538  E12FFF10  BX        R0

to mybao: 我不太清楚HEX是如何转成bin的,因为HEX中直接有地址信息,所以中间
空的可以跳过.但是bin文件就是二进制文件,它是如何知道第一个字节的地址是多少的?
所以我认为二进制文件的第一个字节的地址为0.那么到地址0x0C000000,就有几百M那么大了。

我把RO地址设置在0x0C000000,这样就编译通不过了,晕死,错误如下:
linking...
*** ERROR L138: CODE GENERATION: PROBLEM WHEN PROCESSING INSTRUCTIONS
     CAUSE:  Target is out of Range
    SEGMENT: STARTUPCODE
     ADDRESS: 01E0H
Program Size: data=10490 const=3207 code=21504
Target not created

今晚又试了RealView,结果还是不行,倒塌了~~~~~自己的函数调用没问题. 问题好象出在
系统的库函数上,调用到这些时就会跑到FLASH中,不过具体是不是我还没弄清楚,全是汇编,
看了就头疼.....

看来用让它全部产生相对跳转的代码是不大现实的了。但是把RO地址设置为RAM地址又
编译通不过,晕死.我现在的想法是,先编一个很小的串口程序,它可以通过串口将
一个bin文件加载(而这个bin文件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把它的RO设置在RAM地址),
然后再跳转到这里执行。然后利用它,将自己再固化到FLASH中,然后下次复位后,
就把这些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之...

网友I:
这是加载域和执行域的问题

在ads里是用scatter file搞定的,

注意,在ads里把Re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t勾上。也不一定能生成位置无关代码,carm可能相似。

网友B:
to:圈圈

你注意到定义中的const修饰符了没有,如果改成下面这样呢:
const void (* const faddr)(void) = func;

而且faddr是全局变量会怎么样?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是不一样的,

局部变量的初始值是在调用时赋的值,因为编译器确实不知道变量本身的存放地址,所以只能用代码实现.编译器也不知道函数的地址,只有连接器知道,而连接器不能改变代码

而全局变量的初始值却是编译器(准确地讲是连接器)赋的值,放在rodata段,由启动代码copy.

不知圈圈定义的addr是全局的还是局部的,从反汇编来看应该是局部变量吧,因为全局变量不会产生下列汇编代码的:
0x0000351C  E24F0E17  SUB       R0,PC,#0x00000170
0x00003520  E59F11A8  LDR       R1,[PC,#0x01A8]
0x00003524  E5810000  STR       R0,[R1]

网友F:
re

to 圈圈

bin文件没有地址信息,跟hex不一样,RO地址设置在0x0C000000,bin文件不会把0x0000000-0xbffffff填充 0,不会的。

如果你还想控制ASM的生成的话,真的想偏了。

to  ketp

在ads里是用scatter file搞定的,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ADS里并没有给程序分配独立的加载域和执行域,加载域和执行域还是通过启动代码实现的。TI的DSP编译器CCS可以实现给程序分配真正独立的加载域和执行域,ADS并没有,scatter file里面的load region和execution region有误导开发者之嫌,我也被误导过。

网友C:
晕!

some infomation from ads1.2 article.
-----------
/ropi This option generates (read-only) position-independent code. /pic is an alias for this option. If this option is selected the compiler:

 : addresses read-only code and data pc-relative
 : sets the Position Independent (PI) attribute on read-only output
sections.

Note
 The ARM tools cannot determine if the final output image will be
Read-Only Position Independent (ROPI) until the linker finishes
processing input sec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linker might emit ROPI
error messages, even though you have selected this option.

楼主:
TO djyos: 我前面写得很清楚,addr是全局变量

0x0000351C  E24F0E17  SUB       R0,PC,#0x00000170  //取得函数的地址值放入R0中
0x00003520  E59F11A8  LDR       R1,[PC,#0x01A8]   //取得addr这个变量的地址放入R1中
0x00003524  E5810000  STR       R0,[R1] //将函数地址写回到addr变量的地址中

全局变量才会产生这样的代码,将结果写回到RAM中。如果我用局部变量的话,它是不会
压写回RAM的,而直接把这个变量放在寄存器中(我当时编译时它是在放在R7中),
然后我将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就看不到局部变量addr的值了,我才将addr改成
全局变量的,这样任何时刻都可以查看它的值.结果在不同的地方运行,它的值就跟着变化.

如果照你这个const void (* const faddr)(void) = func;这么写,我下面就没办法
在运行中去取函数地址了,因为是常量,编译器会不让你修改它的值。由于初始化程序
在FLASH中,这时的地址肯定是在FLASH中。只有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取得函数地址才能反应出实际的情况.
实际上函数名的值已经变了。

你看我将RO地址设置在0x0C000000时,产生的HEX文件:

:020000040000FA   //地址高16位为0
:1000000018F09FE518F09FE518F09FE518F09FE5C0
.....省略.......
:100200002800F801E43D000CE4010000E9010000D1
:020000040C00EE    //地址高16位为0x0C00
:0F00000050726F6772616D202578206F6B0A0058
:06001000FFFFFFFFFFFFF0

从这个产生的代码来看,我将RO设置在0x0C000000,那么前面的启动代码的地址就
从地址0开始放,然后再跳到初始化代码以及C代码,从初始化代码后面的地址就是
0x0C000000了。它这样做的目的应该保证复位后代码正常运行。

那现在我的代码即有地址0,又有地址0x0C00000,如果中间不填充一些什么的话,
那又如何知道后面的代码是在0x0c000000呢?不过我用51的hex2bin的软件,
转换之后,它就忽略了前面那段了.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把这个程序的RO地址设置在RAM,编译之,然后把产生的HEX文件
前面的部分删除,只保留后面的RAM部分,然后转换成bin文件.之后再写一个小的加载
程序,将这个bin文件通过串口加载到RAM中,然后运行之.这时就可以利用这个程序,
把自己固化在FLASH中,并且再搞个启动代码也烧到FLASH中,那么下次开机时,
由这个启动代码将FLASH的内容复制到RAM中,然后运行之,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不过蛮晕菜的,要搞这么多步骤......

网友J:
先在RAM里运行bootloader

再把代码写到flash中去,这样就可以解决地址问题。
要不用IAR,利用它提供的framework,自己写flashloader,把原本编译到A地址的数据写到B地址,这样就可以一步完成。

网友F:
re

RO设置在0x0C000000,   启动代码的地址怎么会从地址0开始放呢?

你不至于用汇编伪指令强行把启动代码定位到 0 吧?

网友B:
圈圈:你没有理解我举这个例子的本意

    这段代码肯定是符合C语言规范的,不要为了让它能运行就改为运行时赋值,这有"打哪指哪"的嫌疑.运行时赋值与局部变量赋值有类似之处,不能全怪我没看清楚.
    C语言编译器无论把功能做得多么花哨,总是要忠实于anci C 规范,这段符合C规范的代码,必须要能实现才可以,在程序中调用 faddr();时,必须能调用到func函数才算符合C规范.不为"我下面就没办法在运行中去取函数地址了"而改变,我这个例子中并没有要你运行中去取函数地址.
    我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ads的"只读位置无关",举这个例子是在怀疑"位置无关"是否可以完全实现C语言所有要素,还是只能部分实现.如果我的怀疑成立,你也就无需费力地苦苦追求了.
    我感觉,要实现真正的动态加载,或者称位置无关,只能把连接器包含在加载器里面才可以做到,flash里保存的是未经链接的代码,这样加载器爱把它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
    猜测而已,没有仔细研究过,也不知道操作系统究竟是怎样做的,其实在编程方面,我是一个十足的菜鸟,没什么实际编程经验,参与这个帖子的讨论,也着实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void func(void);
const void (* const faddr)(void) = func;
void func(void)
{
    …………
}

楼主:
这个是可以编译通过,

并且这时取到的func函数的地址值也是在FLASH中的地址,并且faddr这个变量也将一直保存着
这个地址。这个变量的值是不会随着PC值而改变的。但是,如果要产生地址无关的代码,那么
func函数本身的地址值必须跟PC有关,即把代码复制到不同的地方,使用func();时会跳到不同的
地址。这个功能在我的代码里面已经实现了。它会产生相对PC跳转来调用函数的指令。并且
你再去读func,发现它的值也变了。而你去读faddr,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了,因为它一直被
保存在RAM甚至ROM中,在上初始化代码或者甚至在编译过程时就被固定了。这样再去调用
它,就变成绝对地址跳转了,我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代码出现,不然我还复制到RAM里去干啥。

网友B:
圈圈:那你最好不要这样做

    代码是写给被人看的,也是写给别人用的,你不能限制别人使用合法的C语句.我举的例子中,每一个字符都是合乎C规范的,在你这里却失效了.你不能开发一辆汽车,把刹车和油门交换位置,还要吹你的安全气囊设计的多么先进安全.
    在学校,这点可能并不怎么重要,但是,当你长时间维护并升级一个产品,或者和别人合作做项目的时候,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遵守规范和保持技术的一致性是多么的重要.你对你的代码做了很多限制后,符合了要求,但使用你代码的人却不一定会遵守这些限制,或者在遵守这些限制后,根本就不能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做硬件,软件上的经验和能力都比不上你们这些牛人,但是遵守规范这一点上,我想软硬件都应该是一样的.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两个相似的产品,都有一个用发光管做的run指示灯,但是由于我画图的疏忽,一个用pe3点灯,另一个用pe4点灯,就这点问题,带来了无尽的烦恼,长期需要维护两个软件版本,而且由于软件版本的缘故,还不容许修改硬件.
    所有的技巧都不能使合乎规范的语句失效,否则就是失败的技巧.
    如果你有时间,还不如研究一下ads的"位置无关"是否能满足我举的这个例子,本来我是想看看的,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熟悉一个开发环境是要花点精力的,再说我也没有打算用ads或者realview.你在学校可能会好一点,有时间,研究明白了别忘了贴上来看看,我会一直关注这个帖子的.

楼主:
有时候是必须要做些限制的,没办法

既然你要调用这个函数,就不能一开始就取它的地址,而应该在运行过程再决定地址,
或者直接用函数名调用,这样就不会错了。要按照这个过程似乎不是很过分吧?
不能说它没错就一定要有人去使用。你可以事先声明叫别人不要这样用。同样,
把绝对地址转换为一个函数调用,是不会产生相对跳转代码的,不然程序就不好控制了。

这好比C语言不对数组下标做越界检查,或者程序不负责堆栈溢出检测一样,必须由用户自己来负责保证这点。

楼主:
不过我已经放弃让编译器全部产生相对跳转这个做法了

我要修改RO地址,产生能够在RAM里运行的代码,然后生成hex,再转成bin,通过其它途径下载到FLASH中,而不是通过JTAG。

网友K:
顶。。。用ADS吧。和和。。。

网友L:
好像可以的

起始地址设置到RAM空间,在RAM空间运行这是没有问题,用FlashPGM是可以把这样编译的hex烧写到0起始地址的!
这样只有发生中断时才会跳到Flash,如果你的启动文件也做了向量重定义的话可以链接回RAM执行ISR。

楼主:
我决定通过串口,将44B0 BIOS分成两部分烧入到FLASH中去了

内存分配情况如下图所示.

首先写个程序,通过JTAG下载,然后通过这个程序,将RO地址设置
在RAM的BIOS程序加载到RAM中,然后运行之.然后再利用它将自己烧入到FLASH中的"BIOS程序部分"中,
然后再做一个拷贝BIOS程序到RAM的启动代码,放到"BIOS启动代码"那里,然后在0地址放一条跳转到
这个启动代码的指令,然后开机之后,就可以将BIOS复制到RAM区的BIOS运行区里,在RAM里面运行代码了。

网友B:
so麻烦,看来我选择gcc是选对了

自由控制连接脚本,还可以在没有mmu的机器上做overlap式的加载呢,这是做操作系统最需要的.

网友I:
to mybao:不理解你得意思

加载域和执行域是编译时确定的,启动代码只是把代码从加载域搬到执行域而已,并且这可以让库函数来做。

楼主:
哈哈~~~~通过串口烧录终于搞定了...好辛苦啊...

搞了好几个手脚,才把程序通过串口烧到了flash,不过现在好了,程序已经跑起来了,只要我不擦除它,就会一直在里面,不用再辛苦了........

网友B:
恭喜恭喜

真羡慕年轻啊,精力好,我只要熬到12点就打恍惚了.想当年,参加电子竞赛时,平均一天也就睡一个多小时.

楼主:
倒塌了~~~ping不通...

对网络不熟,没办法往下调了.......可能要补几天网络方面的东东了......

44B0发送一个广播包没问题,如果IP地址一样的话,系统还会提示IP地址冲突. 但是就是ping不通.....

楼主:
哈哈~~~有点眉目了~~~原来是有个结构体里面搞错了

原来写的是

unsigned ihl:4,
version:4;

我改成

unsigned char ihl:4;
unsigned char version;

就好了,这时再ping已经有数据包返回了,但是显示还是超时!晕菜...单步运行,发现一个函数ip_fast_csum,
哈哈,里面嵌入了汇编,上次为了快点编译通过,就没有细看它,直接把这些在线汇编注释掉了,我居然把这事给忘了,汗一个......

明天再来把这个函数搞定,估计就能ping通了,哈哈~~~~~不知道这个函数干啥的,倒塌.....先睡觉去,天亮了.......再说......

楼主:
哈哈,终于可以通过网口下载程序了,速度300多KB/S....

比串口快多了~~~~~~~~~

网友D:
很羡慕呀~~~

楼主:
我晕.....44B0太旧了,你们都玩高级货去了,还羡慕个啥...

我才羡慕呢.......有钱了去弄个ARM9来玩.....

网友M:
用__ram: RAM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