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有 X86 的开发板

楼主(2007-04-16):
请教:
哪里有 X86 的开发板
能使用我们平常 PC 机使用的 CPU
能装 WIN2000 ,XP
谢谢!

网友A:
买台电脑就是啊。。

楼主:
我还有这样的要求啊

我需要把 CF 卡查在 主板上,
并且 windows 系统放在 CF 卡里。
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那你去买块X86的工控板

他们的操作系统(一般是linux/WINCE)一般都是装在CF里面的。

楼主:
谢谢大哥,一般工控板,怕不行,要像一般 PC 机,一样啊!

网友B:
去搜索PC104,应用和普通电脑一样的,只是性能差点

体积很小,但显卡、声卡、网卡、UBS等全部都有集成,应用和普通电脑一样的,只是性能差点
用电子盘的

楼主:
谢谢大哥,电子盘可以插到普通的 主板上不?

谢谢大哥,电子盘可以插到普通的 主板上不?

网友B:
IDE 接口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