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3c44b0x如何保持Cache的一致性?

楼主(2007-04-16):
    如果采用DMA方式在存储器和I/O设备之间传输数据,这些数据在写入存储器的同时是否也会写入Cache呢?从datasheet看,似乎不会。那么,如果存储器中的内容被改写,而Cache中的内容没有被改写,Cache的一致性不就得不到保证么?

网友A:
re

#define Non_Cache_Start    (0x2000000)
#define Non_Cache_End     (0xc000000)
   rSYSCFG=SYSCFG_8KB;        //使用8K字节的指令缓存
    rNCACHBE0=((unsigned int)(Non_Cache_End>>12)<<16)|(Non_Cache_Start>>12);
    //Non_Cache_Start---Non_Cache_End  在上面的数据区域不使用高速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