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44b0x是不是不支持Remap?

楼主(2007-04-17):
在RVCT 2.2的Developer Guide讲了如何remap,但查S344b0x的datasheet,没有找到remap相关的寄存器,是不是它不支持啊?哪些ARM支持?

网友A:
ARM一般都支持...

网友B:
re

44B0不支持  4510支持

楼主:
对比了一下44b0和4510的datasheet

的确4510可以指定bank的起始地址,44b0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