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时,什么时候用简单的三线通信,什么时候必须九针全

楼主(2007-04-22):
现在通信三线是否已经足够拉,还是有的必须还要用dtr,dsr等握手信号啊?

网友A:
现在一般都是三线就够用了吧

9线是很早以前留下的。

网友B:
猫好像还用多条线

网友C:
在高速通信中可能需要

为了提高速度,以及硬件速率控制。

网友D:
猫用9针

在与MCU通讯时都是3线(232),如果是485两线就行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