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读写困惑

楼主(2007-04-29):
44b0+39vf160+sdram的系统中,只有一块flash,且接在地址0x0处,很自然第一级复位、异常向量代码一定要处在其地址0x0开始处,44b0没有向量重映射功能。现对flash改写操作的程序运行在SDRAM中,假如全局中断不允许,那么改写flash是没问题的;如果全局中断允许且有设备中断允许,那么改写flash的程序运行是否有影响?说白了,就是正在写flash操作时,有中断产生了,CPU要对flash进行取指,会不会影响写操作?

期待大家的讨论!

网友A:
写flash前先禁中断

禁中断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的程序是从flash复制到ram中运行的就没什么事了。如果是在flash里直接运行的,就要把写flash的那段程序复制到ram中运行。

网友B:
复制到RAM中也要禁止中断

因为中断向量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