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ickEdit眼见为实

楼主(2007-04-27):
我卖劲的喊了几天,似乎大家对SlickEdit仍不感冒,今天在SlickEdit网站上找到了一些demo,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功能对自己的开发是否有很大的帮助:
http://www.slickedit.com/content/view/353/217

注意Symbol View在2007版改为Preview Tool Window,
Code Navigation/Symbol View/Preview Tool Window/References View可以算一类功能,用于快速查找symbol(函数/类/结构体/变量)如何定义的,哪里引用了的,对写程序和调试带来很大方便。

Dynamic Surround是2007新增的功能,用起来很爽。比如经常全碰到这种情况,写了一段代码,发现要再加个if条件。通常的做法是在开头写好if(条件){,尾巴加上},再调整缩进。原来SlickEdit的做法是敲if加空格出现
if () {
}
再把原来的代码拖或剪切到{}内,自动会调整缩进。现在更简单了,打了if加空格后,不仅出现if () {},还出现一个可调节的方框,把要加进的代码框进来。框进来的代码会自动调整缩进。这个功能太可爱的。不仅if,for/while之类都可以。
但是想用#if..#elif..#endif就不能用这个办法了,不过有Surround With这个功能来搞定。

其它功能慢慢看吧。

关于Comment有个功能不错,demo里面没提。可以敲入/*加空格自动出现:
/***************************************************
                                                  *
***************************************************/
如果你没出现,要在tool/option/file externtion选项里的comments/comment block设置一下。

网友A:
sickedit

我试过,感觉不太好,可能是太习惯sourceinsight. 喜欢si的花花绿绿的界面,sickedit的界面太单调,连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在颜色上都没有分别。当然,sickedit我只是浅尝辄止,搂主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B:
不喜欢它的symbol窗口

    光标停在结构变量上,source insight可以在symbol里看到该结构的完整定义,而SE只有点结构类型才可以,极不方便.
    其实编辑工具是否优秀不在乎它与编译器结合得怎样,因为95%以上的时间都在写代码,写代码的功能支持得好才算好.Si在这方面个人感觉好于SE.
    其实我也在找一个好的编辑器和项目管理器,想学习管理代码的方法,djyos系统的代码已经超过5000行,以前没有写过这么大的程序,现在手工管理代码感觉有些吃力了.不知楼主这方面有没有好的介绍.

楼主:
我一般变量用一套命名规则

比如我用的是:
函数参数全小写:file_id
局部变量首字母大写: FileId
全局变量前面加g: gFileId
这个不能依赖语法着色。因为程序通常是协作的,不能保证别人跟你用一样的ide。

楼主:
说明一下

1.我试了一下关于结构体
如
typedef struct {
 u16 x1,x2,y1,y2;
}RECT
......
RECT pRect;
.....
...pRect->x1...

光标点RECT和x1显示的是结构体定义,点pRect显示的是变量定义,这样逻辑上是对的。

2.我不是因为它跟编译器支持的好才推荐,而是觉得它编辑功能强,才想法子跟编译器结合起来并介绍经验。原来是在SlickEdit编辑,用原版IDE编译。

3.不知道你说的管理代码指的什么,你说的5000行是单个文件?一般大了就分拆。文件大了按功能分拆多个模块,模块多了分拆成几个子项目。可以参数前面贴子(四) 应用实例的图片。

从定代码来说,SlickEdit一个字:强,两个字:爆强 ^_^

网友C(2015-11-12):
楼主~~~请问怎么把slickedit2013添加mdk5.1的编译器啊,就是在se里面就能编译那种。。。

网友D(2015-12-16):
slickedit 代码高亮怎么弄啊?比如我有个变量interg,它会自动把其中int当成关键字变成红色,可以调整吗?
ps:cpp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