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arm9做实时图像处理可否

楼主(2007-05-04):
我想使用三星的arm9处理器S3C2410作机器人视觉导航系统,就是作实时图像处理,不知道有没有可行性。有人告诉我处理速度会很慢跟不上要求,如果我用arm作下位机,使用计算机作上位机可不可以呢。恳请各位给我点建议。

网友A:
“图像处理”...你可知道“处理”这两个字可以有多少意思

你那方案基本上不可行...

楼主: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用计算机处理arm控制都不行吗

我直接采用arm和计算机通讯,用arm做采集和控制,用计算机来做图像处理都不可以吗?急切等待答案

网友B:
用adi的dsp做

网友C:
用ATMEL的ARM1176做

楼主:
那我用的arm9-S3C2410可以用来干什么呢,我是新手真的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