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讲解一下下面一段话

楼主(2007-05-04):
    以下是S3C44B0X中IIS接口部分的“SAMPLING FREQUENCY AND MASTER CLOCK”部分

    Master clock frequency(MCLK) can be selected by sampling frequency as shown in Table 17-1. Because MCLK is
made by IIS prescaler, the prescaler value and MCLK type(256 or 384fs) should be determined properly. Serial bit
clock frequency type(16/32/48fs) can be selected by the serial bit per channel and MCLK as shown in Table 17-2.

楼主:
fs是什么意思啊,表中各项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fs是什么意思啊,表中各项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这里Fs是语音信号的采样频率

输入信号首先以n倍于采样频率的过采样进入转换器,这样可以大大减轻对输入端抗混迭滤波器的性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