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RM汇编

楼主(2007-05-05):
LDR     SP, =StackUsr中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能否给个详细解释...

楼主:
看来大家对ARM汇编都不大熟悉啊...

网友A:
值和值得地址

LDR     SP, StackUsr   ;SP中放StackUsr的值,StackUsr是标号
LDR     SP, =StackUsr   ;SP中放StackUsr值,这个值放在距该指令4k以内的的数据区中,因此该指令化为以下两条等价指令:
LDR SP LABEL
...
LABEL DCD StackUsr

网友B:
=是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