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支持像单片机那样的总线操作嘛?

楼主(2007-05-06):
(无正文)

网友A:
问题问的没头没脑,什么叫总线操作?

单片机中有一种就是以ARM7为核心的。

网友B:
猜测他是说的movx那样的,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定义一个指向某个地址的指针,然后读写这个变量,

就会出现你需要的片选,wr,rd和数据总线上动作了

网友C:
有些单片机是没有外部总线的

ARM7也是,但ARM7也有些型号 具有外部总线。

网友D:
。。。

好像大部分寻址都是非线性的。。。自己拿IO模拟个函数应该成

网友E:
有外部总线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