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7-05-06):
系统有64MSDRAM,但是访问的地址空间是不连续的,前32MSDRAM空间和后32MSDRAM之间隔了32M,也就是说0-0x2000000是前32M,0x4000000-0x6000000是后32M,用scf文件如果只把代码和数据规划在前32M内存中运行正常,但如果把部分代码或者数据段指定至后32M内存中运行就会跑飞,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

网友A:
linker参数加上--map再查看一下输出的结果有无问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