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ARM汇编

楼主(2007-05-07):
(无正文)

网友A:
ADR&LDR

说的是对的。ADR计算两指令间的相对量,所以和位置无关。LDR以PC为基址计算相对量,而PC是位置相关的。
觉得arm难是因为arm体系结构是和51完全不同的RISC,不熟悉,熟悉了就不觉得难了。

网友B:
PC也是指向LDR指令的位置的吧?

都是相对位置,怎么LDR会与位置有关呢?

网友A:
PC是随程序加载的地址而变的

比如程序加载到1000,则pc的起始值就是1000,后面的地址是1000+偏移,
加载到2000处,就是2000+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