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可以向我介绍一下,KEIL中44B0自带的启动代码吗?

楼主(2007-05-10):
有高手可以向我介绍一下,KEIL中44B0自带的启动代码吗?

听很多人都说KEIL比ADS要好用,可是启动代码看不懂呀?
有好心的高手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A:
是自带的。基本上你可以不用看懂它,因为它提供了向导

去我的blog看看吧,我刚把44B0的BIOS移植到keil上去了~~~~~~

楼主:
谢谢,马上就去

谢谢,马上就去

楼主:
下好了,正在阅读之中,

00能跟简单的说一下,自带的那个汇编是做什么用的吗?那样总比不知道的要好呀?

先谢了呀。

网友A:
就是一些基本的配置,例如堆栈大小,IO口设置,总线时钟配置等

你打开S3C44B0.s,然后选择下面的configuration wizard,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设置信息了,很简单的.基本上就是填填数字,打打勾什么的,就配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