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下的寄存器访问

楼主(2007-05-12):
(无正文)

网友A:
跟编译器有关,跟linux无关.

楼主:
我的编译器是gcc呢?

到哪里可以查找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A:
不知道你指的寄存器是什么样的寄存器?

是R0,R1等这些工作寄存器还是实际芯片上控制各种功能的寄存器(例如IO口寄存器等)?

如果是前者,应该是所有的编译器都一样的。如果是后者,则往往是通过指针来访问,
因此实际上是定义的一个指针而已,在头文件中定义。

楼主:
我用的是AD控制的寄存器

如:ADCCON之类的。
在ADT中访问的是rADCCON,
在LINUX可以访问什么呢?
是不是寄存器的名称会改变呢?

网友A:
你要关心的不是名字,而是地址.它是被影射到内存中去的

你完全可以自己定义一个这样的东西.

例如

#define rADCCON        (*(volatile unsigned *)0x1d40000)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它了。决定它是哪个寄存器的是后面的地址0x1d40000,而不是叫什么名字。

如果你使用的是虚拟地址的话,就会更麻烦一些. linux下应该会提供一些端口操作的系统函数,具体我也不清楚,没搞过。

网友B:
有可能不同

各外设控制寄存器的名字是linux内核定义的,所以要查内核的相应cpu体系或板子的定义头文件

楼主:
刚接触ARM

有ADT IDT环境下的程序,
所以想从这个改编到LINUX下的程序。

网友A:
也许你将头文件一并复制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