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关于超级终端

楼主(2007-05-13):
键盘输入命令,
arm上可以显示并执行命令,
但是终端上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楼主:
原来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A:
默认情况下,超级终端是没有回显的.你可以设置打开回显

或者你的下位机收到数据后做相关处理并再将数据返回给终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