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3c44b0x!

楼主(2007-05-13):
我在接s3c44b0x的3.3V和2.5V引脚的时候直接把DC-DC转化后的3.3V和2.5V接在s3c44b0x的对应引脚上,而没有接一些滤波或者退耦电容.这样会使s3c44b0x芯片工作不稳定或者是不正常工作吗?

查过板子上电路没发现毛病,只是感觉s3c44b0x没正常工作.(如果使用简易JTAG能找到芯片的ID:ARM7TDMI 0X1F0F0F,这能说明片子正常工作了吗?)
测试哪些东西能检查片子是正常运行的?

一些GPIO口的电压,应该是高电平3.3V,可是测了下自己的片子,怎么都是2.6v左右呀,搞不清楚哪里出毛病了!

高手给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你都敢忘了?

把电容补全了
上次我一兄弟把5V的电容给省掉了结果也没能起来.
电容就别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