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scatter该怎样写?

楼主(2007-05-17):
LR_IROM 0x40000000 0x00040000  ; load region
{
    ER_IROM1 +0
    {

        71x_init.o(RESET, +First)

        *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
       flash.o (+RO)
   }

    RW_IRAM2 0x20001000 0x0000F000
   {
        * (+RW +ZI)
    }

}

flash的起始地址为:0x40000000,RAM起始地址为:0x20000000
可是我编译后老提示以下错误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RW$$Base(referred from 71x_init.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ZI$$Base(referred from 71x_init.o)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Image$$ZI$$Limit(referred from 71x_init.o)
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位高手能否帮帮忙写一个

楼主:
这样的scatter该怎么写?

我用的是str710f单片机,是想把flash.o(对flash读写操作)文件放在RAM中执行.

网友A:
用过ARM

还没有搞过scatter文件,有哪位给出一个详细的文档,以及实例讲解?

网友B:
这个根本没必要用scatter file

程序放在多片ROM存储器,scatter file才有必要。

这个错误不是scatter file的问题,Undefined symbol是启动汇编代码里面的,要修改汇编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