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初学者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07-05-19):
我在看ADS里面的Examples示例程序,这些示例程序可以在任何arm开发板上运行吗?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demo_printf(void)
{  printf("Hello World
"); }
调用了2个头文件就直接可以使用printf函数么?我在2个头文件里面都没有发现printf的源程序啊?

第二个,ARM的每个IO口如何表示的?比如单片机是P1^1,那ARM呢?GPIO?
是否只要ARM核相同那么他们的IO表示都一样的?

另外谁能推荐本入门的书?我只想先做到能用ARM的IO口做一些简单的程序,比如控制LED和用IO口送一些数据之类的,不上os,以后再学习os,先搞明白底层。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ARM

1。这是的printf调用的不是标准C的库,它是用在ADS软件认真时,在窗口中输出打印结果的。如果要下到芯片中运行,必须要重新定义printf函数。
2。不同芯片GPIO的设置稍有不同,比如LPC系统的ARM,它的IO口有多个寄存器,定义方向,定义功能,定义输出高低电平等,要看芯片手册,一般手册上有例子。
3。芯片手册是最好的书:)或者买一本ARM体系结构与编程,可能一开始看有点难,但是ARM不同于8位机,复杂很多,没有办法的:)

楼主:
谢谢!

我用的华邦P710

也就是说具体要down到芯片运行的时候需要重新指定一个printf函数,我有一份for P710的uclinux的代码,这里面能找到printf函数原型么?

芯片资料全英文,有些理解方式不同导致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有,芯片资料上面没有例子,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推出的芯片.

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