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410为什么可以在地址0x3000000去开始运行程序??

楼主(2007-05-20):
异常向量表不是从0x00000000开始的吗?

网友A:
它的MMU可以把代码实际的位置映射到0地址去.
但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有时候把MMU的功能禁用好象也能中断.实在迷惑,不知道是我看错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B:
查看一下分散加载文件,可能和它有关

网友C:
现在大学,一上来就教单片机,而且只教单片机

毒害不轻啊。慢慢理解吧,总会明白原因所在的。

楼主:
真是迷惑阿,异常向量表为啥可以在0x30000000啊

0x00000000 Reset Supervisor
0x00000004 Undefined instruction Undefined
0x00000008 Software Interrupt Supervisor
0x0000000C Abort (prefetch) Abort
0x00000010 Abort (data) Abort
0x00000014 Reserved Reserved
0x00000018 IRQ IRQ
0x0000001C FIQ FIQ

网友D:
因为BOOTLOADER已经把整个程序搬到0x30000000

楼主:
没有BOOTLOADER啊

使用的是ads工程。ARM Linker 中 RO Base 设为 0x30000000 Image entry point 也设为0x30000000  程序就可以运行了,0x00000000处并没有任何异常向量。不知道程序是怎么知道到0x30000000处寻找异常向量的(照道理,应该到0x00000000处寻找异常向量)?????????????????

网友E:
地址映射

有的可以通过芯片引脚电平,决定映射地址
有的可以通过某寄存器映射地址
映射了之后,对0x30000000和0x00000000的操作,都是对0x30000000的操作

楼主:
2410这个片子并没有地址映射的功能。

网友F:
你把flash卸下试试? 不可能,是因为你flash烧入了程序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nor flash里面烧了程序,0x30000000位置是sdram的位置,flash里的程序负责把你的用户程序拷到sdram中,然后转向0x30000000开始运行,所以ads中的地址为0x30000000

顺便说一下,2410是可以进行地址映射的,但你没有操作最开始的boot部分,所以你看不出来

楼主:
"2410是可以进行地址映射的"

"2410是可以进行地址映射的"  那最可能的就是通过mmu实现的了。mmu 感觉很深奥。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H:
应该是BOOTLOADER把整个程序搬过去把

楼主:
不管怎么搬

不管怎么搬异常向量应该是0x00000018 IRQ IRQ  而不应是0x30000018 IRQ IRQ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