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真是ADS1.2的BUG![build 805]的BUG,还在使ADS1.2的兄弟注意升级

楼主(2007-05-27):
ads1, ui, BUG, ST, TE
编译环境:ADS1.2
调试环境:AXD Armulate

发现问题:同一条语句,不同的编译选项编译,执行结果不同。

语句: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选用-O1选项编译时生成代码:(armcc –O1 –g+ -S –fs –cpu ARM7TDMI –o outO1.s test.c)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其中
r0为0xA5555550
r1为0x05555550

执行结果为假:
;r0 中为0xA5555550
MOV      r0,r0,LSL #4
;r0中为0x55555500, r1中为0x05555550, r1,LSR #4 为0x00555555
CMP      r0,r1,LSR #4  ;不相等,为假
BNE      |L1.24|

选用-O0选项编译时生成代码:(armcc –O0 –g+ -S –fs –cpu ARM7TDMI –o outO0.s test.c)
000000  e1a01000          MOV      r1,r0
000004  e1a00201          MOV      r0,r1,LSL #4
000008  e59f202c          LDR      r2,|L1.60|
00000c  e1520220          CMP      r2,r0,LSR #4
其中
r0为0xA5555550

执行结果为真:
;r0 中为0xA5555550
MOV      r1,r0
;r0和r1中都为0xA5555550
MOV      r0,r1,LSL #4
;r0中为0x55555500
LDR      r2,|L1.60|
;r2中为0x05555550
CMP      r2,r0,LSR #4  ;r0,LSR #4为0x05555550, 与r2相等,为真

源程序: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int d;

    d = test(0xA5555550);

    return d;
}
使用-O1选项生成的汇编代码:
(armcc –O1 –g+ -S –fs –cpu ARM7TDMI –o outO1.s test.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05]

; commandline [-O1 -S -g+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1      int test(unsigned int d)
;;;2      {
000000  e59f1020          LDR      r1,|L1.40|
;;;3          //unsigned int bak;
;;;4
;;;5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6              return 1;
000010  e3a00001          MOV      r0,#1
;;;7          else
;;;8              return 0;
;;;9      }
                  |L1.20|
000014  e1a0f00e          MOV      pc,lr
                  |L1.24|
000018  e3a00000          MOV      r0,#0                 ;8
00001c  eafffffc          B        |L1.20|               ;8
                          ENDP

                  main PROC
;;;11     int main(void)
;;;12     {
000020  e59f0004          LDR      r0,|L1.44|
;;;13         unsigned int d;
;;;14
;;;15         d = test(0xA5555550);
000024  eafffffe          B        test
                  |L1.40|
000028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44|
00002c  a5555550          DCD      0xa5555550
;;;16
;;;17         return d;
;;;18     }                          ENDP

        END

使用-O0选项生成的汇编代码:
(armcc –O0 –g+ -S –fs –cpu ARM7TDMI –o outO0.s test.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05]

; commandline [-O0 -S -g+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1      int test(unsigned int d)
;;;2      {
000000  e1a01000          MOV      r1,r0
;;;3          //unsigned int bak;
;;;4
;;;5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1          MOV      r0,r1,LSL #4
000008  e59f202c          LDR      r2,|L1.60|
00000c  e1520220          CMP      r2,r0,LSR #4
000010  1a000001          BNE      |L1.28|
;;;6              return 1;
000014  e3a00001          MOV      r0,#1
;;;7          else
;;;8              return 0;
;;;9      }
                  |L1.24|
000018  e1a0f00e          MOV      pc,lr
                  |L1.28|
00001c  e3a00000          MOV      r0,#0                 ;8
000020  eafffffc          B        |L1.24|               ;8
                          ENDP

                  main PROC
;;;11     int main(void)
;;;12     {
000024  e52de004          STR      lr,[sp,#-4]!
;;;13         unsigned int d;
;;;14
;;;15         d = test(0xA5555550);
000028  e59f0010          LDR      r0,|L1.64|
00002c  ebfffffe          BL       test
000030  e1a03000          MOV      r3,r0
;;;16
;;;17         return d;
000034  e1a00003          MOV      r0,r3
;;;18     }000038  e49df004          LDR      pc,[sp],#4
                  |L1.60|
00003c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64|
000040  a5555550          DCD      0xa5555550
                          ENDP

        END

网友A:
所谓“优化”,是要有一些不同的……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没问题。

楼主:
疑问

优化前test函数返回1
优化后test函数返回0
执行结果不同。
显然优化前的结果是正确的,而优化后的结果是错误的。而且优化后在调试环境下,用watch观察((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结果为1,执行时却跳到return 0;处。
使用-O1选项优化后,语句:
CMP      r0,r1,LSR #4
如果改为
CMP      r0,r1,LSL #4
就对了。

网友B:
编译器没有错

编译器认为main函数里面的 int d是冗余变量,被优化掉了。定义成
volatile int d;
再试一下就知道了。

编译器忽视
return d;
语句,说明ads的runtime库没有使用main函数的返回值,否则不会这样的。

网友A:
4楼说得对,优化的时候会使用到覆盖技术,那时候同一个内

单元有可能被N个变量公用了……
有时候你没用到这个变量,那么它的值是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可以做一下测试:用返回值参与运算,看看它是不是一下子又变好了……

楼主:
还是不对

谢谢4楼、5楼。
我试着把代码改为: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c;

    d = test(0xA5555550);

    c = 2 * d;

    return c;
}
问题依旧。
使用-O1选项(ARM C Compiler->Debug/ Opt->Optimization Level->Most),运行结果c = 0;
使用-O0选项(ARM C Compiler->Debug/ Opt->Optimization Level->Minimum),运行结果c = 2;

同样的代码,在VC下运行,结果c=2

网友B:
是个问题

我在realview2.2上试了一下,加volatile确实无效,c和d都被优化掉了。
用gcc编译则,不管优化级别是多少,都没有这个问题。
有高手可以出来解释一下吗,有arm的技术支持在吗?
下面是ansi C 标准文档6.7.3节第6款原文:
An object that has volatile-qualified type may be modified in ways unknow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r have other unknown side effects. Therefore any expression referring
to such an object shall be evaluated strictly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the abstract machine,
as described in 5.1.2.3. Furthermore, at every sequence point the value last stored in the
object shall agree with that prescribed by the abstract machine, except as modified by the
unknown factors mentioned previously.103) What constitutes an access to an object that
has volatile-qualified type is implementation-defined.
我的理解是,volatile变量是不应该给优化掉的。

网友C:
换一种写法

换一种写法 if((d<<4) == 0x55555500)这样试一下

楼主:
望指教!

换成if((d<<4) == 0x55555500)就没有问题了。
我感觉不是把变量优化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写一个解码程序时发现的,我先是在VC下把算法验证通过,然后移植到ARM下运行,不通,然后查到是这里的问题,写了上述小程序验证,并排除硬件问题的可能(在Armulate下运行,并生成汇编代码验证),都不对。
在选用-O0选项和-O2选项时,运行结果正确,而选用-O1时运行结果错误。
看选用-O1时的汇编代码: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将r0(0xA5555550)的左移4位与r1(0x05555550)的右移4位相比较,是不相同的。与r1的左移4位就对了。
我看了网上的贴子,大家对ADS1.2的编译器大多很有信心,也不敢冒然认为是编译器出问题。
在实际问题中我把代码改为:
unsigned int bak;
if((bak = 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无论用什么优化选项就都没有问题了。
望指教!

楼主:
改成
unsigned int bak;
if((bak = 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后使用-O1选项生成的代码为:
BIC r0,r0, #0xf0000000
CMP r0,r1
BNE ...
这时生成的代码就对了,也没有给bak变量分配空间。

不知怎样帖图。抓了几张调试时的图片,想帖一下。点下面的“上传图片/文件”没有反映。

楼主:
使用-O0选项时生成的代码是:
000004  e1a00201          MOV      r0,r1,LSL #4
000008  e59f202c          LDR      r2,|L1.60|
00000c  e1520220          CMP      r2,r0,LSR #4
000010  1a000001          BNE      |L1.28|
是将r1(0xA5555550)左移4位存入r0,再将r0右移4位(相当于清除r0高4位)与r2(0x05555550)比较,生成的代码和运行结果都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A:
6楼的代码改成如下,再试试看: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c;
    //如果编译器足够聪明,在这里d的值在编译阶段已经可以算出来了,c也是。
    //d = test(0xA5555550);
    //改为如下代码(要让编译器知道,传给test的参数的确是一个“变量”,而不是已知值)
    scanf("%d",&d);
    d = test(d);

    c = 2 * d;

    printf(" d=%d  c=%d ",d,c);//告诉编译器,你的确需要用到这个返回值。
    return c;
}

优化的时候肯定是要去掉一些无关的东西的,不然程序怎么变小变快……^_^

楼主:
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非常感谢12楼的回复。我按照所述将程序改为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c;

    scanf("%d",&d);
    d = test(d);

    c = 2 * d;
    printf(" d=%d  c=%d ",d,c);

    return c;
}

AXD 下用Armulate调试:
/*****************************************************************/
使用-O1选项,在Console下输入
2773833040(即0xA5555550)
输出为
d=0
c=0
test函数生成的代码为
[0xe59f1050]   ldr      r1,0x00008100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00221]   cmp      r0,r1,lsr #4
[0x1a000001]   bne      0x80c0  ; (test + 0x18)
[0xe3a00001]   mov      r0,#1
[0xe1a0f00e]   mov      pc,r14

/*****************************************************************/
使用-O0选项,在Console下输入
2773833040(即0xA5555550)
输出为
d=1
c=2
test函数生成的代码为
[0xe1a01000]   mov      r1,r0
[0xe1a00201]   mov      r0,r1,lsl #4
[0xe59f2050]   ldr      r2,0x00008108 ; = #0x05555550
[0xe1520220]   cmp      r2,r0,lsr #4
[0x1a000001]   bne      0x80c4  ; (test + 0x1c)
[0xe3a00001]   mov      r0,#1
[0xe1a0f00e]   mov      pc,r14

/*****************************************************************/
使用-O2选项,在Console下输入
2773833040(即0xA5555550)
输出为
d=0
c=0
test函数生成的代码为
[0xe59f1048]   ldr      r1,0x000080f8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00221]   cmp      r0,r1,lsr #4
[0x13a00000]   movne    r0,#0
[0x03a00001]   moveq    r0,#1
[0xe1a0f00e]   mov      pc,r14

网友B:
lz为什么不把样本寄给arm公司呢

    An object that has volatile-qualified type may be modified in ways unknown to the implementation or have other unknown side effects.
    ansi c 标准明确指出,volatile修饰的变量可能被未知方式修改,或者产生未知的副作用,那编译器既然不知道程序员需要产生什么副作用,就应该如实产生代码,不能自作主张。
    问问ARM公司吧,也许只有他们知道答案。

网友D:
把样本寄给ARM公司也没用,ARM公司早就不支持ADS了

就像你今天找出上百个Win98的BUG,Microsoft也不会理你的。你发现了8080的bug,Intel也不会管你。

楼主:
好的

明天我问问ARM公司吧。
使的是盗版软件,不知是否能给支持。

网友B:
我试了一下,realview2.2也是这样

难道realview2.2也不支持了吗?谁有3.0的,也试一下怎样?
我真的很想知道结果,可以学习长经验。
别告诉ARM你用盗版,说是评估版就可以了。

楼主:
有谁用正版ADS1.2的,帮忙试试?

有谁用正版ADS1.2的,帮忙试试?

网友E:
lz仔细,我很早就碰到过debug好好的,release有时候会出错。

我给别人代码时候都是告诉他用debug -o0的,如果要用release的,自己要仔细测试。但是具体原因我也一直给不出。

网友F:
volatile貌似只能用于全局变量

volatile用得比较多的场合:
1.定义映射到RAM寄存器寄存器
2.可能在多个并行模块被修改的变量(比如主程序和中断中都要用的变量)

而局部变量在初始化在堆栈里的,不可能被硬件或其它模块更改,也许编译器认为给局部变量加上volatile毫无意义而忽略掉.

RVCT 2.2中有关volatile的描叙:
The standard ISO qualifier volatile informs the compiler that the
qualified type contains data that can be changed from outside the
program. Such variables must be placed in RW or ZI data (not in
.constdata) so that they can be changed. This includes const volatile
variables.
The compiler does not attempt to optimize accesses to volatile types. For
example, volatile structures can be mapped onto memory-mapped
peripheral registers:
/* define a memory-mapped port register */
volatile unsigned *port = (unsigned int *) 0x40000000;

网友B:
楼上

    RVCT 2.2中有关volatile的描叙的描述明显与ansi c标准不一致,说明realview编译器不是ansi兼容的编译器。
    ansi标准并没有说明全局和局部的区别,默认应该是指全部代码。局部变量也是可以用的,甚至参数也可以,例如在gcc下,定义一个delay函数:
void delay_us(volatile uint16_t time)
{
    volatile int i;
    for(; time > 0; time--)
        for(i = delaycounter; i >0 ; i--);
}
如果没有volatile,两个for循环都会被优化掉。
做产品,有标准可依的,应该严格按照标准文献。
仅就这一个方面而言,我对gcc十分满意。

网友B:
测了一下realview的优化能力

    使用realview自带的examples中的dhrystone2.1,在44b0x上,主频64M,选O3=time,执行速度是134Mips,ARM公司给出的ARM7速度的理论值是0.9Mips/Mhz,那么44b0x的速度极限应该不超过57.6Mips,为什么会这样,有谁知道。
是dhrystone代码错了?
还是ARM公司低估了ARM7的潜力?
或者ARM公司给出的不是dhrystone MIPS。
抑或其他原因?

同等条件下,gcc O2优化的结果是53.7MIPS,略低于理论值。

网友A:
我手头没有这个编译器,所以没办法做实验验证一下……

不过根据多年的调试经验,推翻了这么多次自己对编译器的怀疑以后,我现在一旦程序出问题就认真的找程序的BUG了……^_^

用过Turbo c,VC,Keil C。到目前为止,唯一发现的BUG就是Keil的著名的“0xFD”BUG了。

网友A:
改为如下代码再试试看(用Keil调怎么优化都没问题):

#include <stdio.h>

//int test(unsigned int d)
unsigned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printf("in test(): d=%u ",d);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c; //存在潜在的溢出问题……
    unsigned int d, c;
//用C51调,此处要加串口初始化代码
//用C51调,怎么优化都没问题,但是需要将变量都改为“unsigned long”
    while(1)
       {
            printf(" Input a new value:");
                scanf("%u",&d);
                printf(" Your input:%u ",d);
                d = test(d);

                c = 2 * d;
                printf("Result:d=%u    c=%u ",d,c);
       }
    return 0;
}

楼主:
做了测试

将上述程序用-O1选项编译,运行结果正确:
Input a new value:2773833040

Your input:2773833040
in test(): d=2773833040
Result:d=1    c=2

产生的代码也可以理解:

其中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产生的代码为:
[0xe59f102c]   ldr      r1,0x00008124 ; = #0x05555550
[0xe1a00204]   mov      r0,r4,lsl #4
[0xe1510220]   cmp      r1,r0,lsr #4     /****注意****/

与13楼中使用-O0产生的代码相似,即把0xA5555550左移4位,再右移4位与0x05555550比较。

而13楼中使用-O1选项产生的代码为
[0xe59f1050]   ldr      r1,0x00008100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00221]   cmp      r0,r1,lsr #4    /****注意****/
         /*改为cmp      r1, r0,lsr #4就对了*/

是将0xA5555550左移4位,与0x05555550右移4位比较,好象有问题。

做了一些测试,对于test函数稍作一点改动,其产生的代码就没有问题了。将代码改为:
unsigned int bak;
if((bak = 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用什么选项优化都不出问题了。

把代码改为:
unsigned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
        printf("return 1,in test(): d=%u ",d);
        return 1;
    }
    else
    {
        printf("return 0,in test(): d=%u ",d);
        return 0;
    }
}
也没问题,用-O1选项生成代码为:
[0xe59f2030]   ldr      r2,0x00008118 ; = #0x05555550
[0xe1a01200]   mov      r1,r0,lsl #4
[0xe1520221]   cmp      r2,r1,lsr #4

把代码改为
 unsigned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ret;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 = 1;
    else
        ret = 0;

       printf("ret=%u",ret);

      return ret;
}
也没问题,用-O1选项生成代码为:
[0xe59f1028]   ldr      r1,0x00008110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10220]   cmp      r1,r0,lsr #4

与代码
[0xe59f1050]   ldr      r1,0x00008100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00221]   cmp      r0,r1,lsr #4    /****注意****/
比较,仅有cmp一行不同(12楼test函数-O1选项生成的代码)

将代码改为
unsigned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int ret;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 = 1;
    else
        ret = 0;

      return ret;
}
运行正确,-O1选项产生的代码为
[0xe59f105c]   ldr      r1,0x00008140 ; = #0x05555550
[0xe1a00200]   mov      r0,r0,lsl #4
[0xe1510220]   cmp      r1,r0,lsr #4

/***************************************************/
补充说明:
上述测试在build 848版本上测试的。
刚才在build 805版本上又测了一下,输出为

Input a new value:2773833040

Your input:2773833040
in test(): d=2773833040
Result:d=0    c=0

Input a new value:3

的确是build 805 版编译器的bug了。

楼主:
感谢

非常感谢27楼的回复!找3.0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上面生成的是THUMB代码,能再试一下生成ARM代码是什么样子吗?

                  |L1.32|
000020  55555500          DCD      0x55555500
可见优化时把0x05555550优化时改为0x55555500,直接忽略高4位。
在比较时,
000000  4907              LDR      r1,|L1.32|
000002  0100              LSLS     r0,r0,#4
000004  4288              CMP      r0,r1
000006  d101              BNE      |L1.12|
直接把d(0xA5555550)左移4位(也直接忽略高4位)相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ADS build 805版的一个BUG!

到ARM公司网站上下一个848版的补丁就好了!是805版编译器的一个BUG!
做了以下两程序的测试:
程序1
文件名test1.c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d = test(0xA5555550);

    return d;
}
在805版编译器下编译,生成test1b805.s:
(armcc -O1 -S -fs -cpu ARM7TDMI -o test1b805.s test1.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05]

; commandline [-O1 -S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1      int test(unsigned int d)
;;;2      {
000000  e59f1020          LDR      r1,|L1.40|
;;;3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4              return 1;
000010  e3a00001          MOV      r0,#1
                  |L1.20|
000014  e1a0f00e          MOV      pc,lr
;;;5          else
;;;6              return 0;
                  |L1.24|
000018  e3a00000          MOV      r0,#0
00001c  eafffffc          B        |L1.20|
;;;7      }
                          ENDP

                  main PROC
;;;9      int main(void)
;;;10     {
000020  e59f0004          LDR      r0,|L1.44|
;;;11         volatile int d;
;;;12
;;;13         d = test(0xA5555550);
000024  eafffffe          B        test
                  |L1.40|
000028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44|
00002c  a5555550          DCD      0xa5555550
;;;14
;;;15         return d;
;;;16     }
                          ENDP

        END

在848版下编译生成test1b848.s
(armcc -O1 -S -fs -cpu ARM7TDMI -o test1b848.s test1.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48]

; commandline [-O1 -S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1      int test(unsigned int d)
;;;2      {
000000  e59f1020          LDR      r1,|L1.40|
;;;3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10220          CMP      r1,r0,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4              return 1;
000010  e3a00001          MOV      r0,#1
                  |L1.20|
000014  e1a0f00e          MOV      pc,lr
;;;5          else
;;;6              return 0;
                  |L1.24|
000018  e3a00000          MOV      r0,#0
00001c  eafffffc          B        |L1.20|
;;;7      }
                          ENDP

                  main PROC
;;;9      int main(void)
;;;10     {
000020  e59f0004          LDR      r0,|L1.44|
;;;11         volatile int d;
;;;12
;;;13         d = test(0xA5555550);
000024  eafffffe          B        test
                  |L1.40|
000028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44|
00002c  a5555550          DCD      0xa5555550
;;;14
;;;15         return d;
;;;16     }
                          ENDP

        END

用UEDIT比较一下两个文件,生成的代码除一行不同外,其它的都一样(包括地址也一样),不同的一行是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805版
000008  e1510220          CMP      r1,r0,LSR #4  ;848版

第二个测试程序:
文件名:test2.c
#include "stdio.h"

int test(unsigned int d)
{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int d, c;

    scanf("%d",&d);
    d = test(d);

    c = 2 * d;
    printf(" d=%d  c=%d ",d,c);

    return c;
}

在805版编译器下编译,生成test1b805.s:
(armcc -O1 -S -fs -cpu ARM7TDMI -o test2b805.s test2.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05]

; commandline [-O1 -S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3      int test(unsigned int d)
;;;4      {
000000  e59f1054          LDR      r1,|L1.92|
;;;5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6              return 1;
000010  e3a00001          MOV      r0,#1
                  |L1.20|
000014  e1a0f00e          MOV      pc,lr
;;;7          else
;;;8              return 0;
                  |L1.24|
000018  e3a00000          MOV      r0,#0
00001c  eafffffc          B        |L1.20|
;;;9      }
                          ENDP

                  main PROC
;;;11     int main(void)
;;;12     {
000020  e92d401c          STMFD    sp!,{r2-r4,lr}
;;;13         volatile int d, c;
;;;14
;;;15         scanf("%d",&d);
000024  e28d1004          ADD      r1,sp,#4
000028  e28f0030          ADR      r0,|L1.96|
00002c  ebfffffe          BL       _scanf
;;;16         d = test(d);
000030  e59d0004          LDR      r0,[sp,#4]
000034  ebfffffe          BL       test
000038  e58d0004          STR      r0,[sp,#4]
;;;17
;;;18         c = 2 * d;
00003c  e59d0004          LDR      r0,[sp,#4]
000040  e1a04080          MOV      r4,r0,LSL #1
;;;19         printf(" d=%d  c=%d ",d,c);
000044  e1a02004          MOV      r2,r4
000048  e59d1004          LDR      r1,[sp,#4]
00004c  e28f0010          ADR      r0,|L1.100|
000050  ebfffffe          BL       _printf
;;;20
;;;21         return c;
000054  e1a00004          MOV      r0,r4
000058  e8bd801c          LDMFD    sp!,{r2-r4,pc}
                  |L1.92|
00005c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96|
000060  00006425          DCB      "%d"
                  |L1.100|
000064  253d640a          DCB      " d=%"
000068  630a2064          DCB      "d  c"
00006c  0a64253d          DCB      "=%d "
000070  00000000          DCB      ""
;;;22     }                          ENDP

        END
在848版下编译生成test2b848.s
(armcc -O1 -S -fs -cpu ARM7TDMI -o test2b848.s test2.c)
; generated by ARM C Compiler, ADS1.2 [Build 848]

; commandline [-O1 -S -fs "-IC:Program FilesARMADSv1_2INCLUDE"]
                          CODE32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test PROC
;;;3      int test(unsigned int d)
;;;4      {
000000  e59f1054          LDR      r1,|L1.92|
;;;5          if((d & 0x0fffffff) == 0x05555550)
000004  e1a00200          MOV      r0,r0,LSL #4
000008  e1510220          CMP      r1,r0,LSR #4
00000c  1a000001          BNE      |L1.24|
;;;6              return 1;
000010  e3a00001          MOV      r0,#1
                  |L1.20|
000014  e1a0f00e          MOV      pc,lr
;;;7          else
;;;8              return 0;
                  |L1.24|
000018  e3a00000          MOV      r0,#0
00001c  eafffffc          B        |L1.20|
;;;9      }
                          ENDP

                  main PROC
;;;11     int main(void)
;;;12     {
000020  e92d401c          STMFD    sp!,{r2-r4,lr}
;;;13         volatile int d, c;
;;;14
;;;15         scanf("%d",&d);
000024  e28d1004          ADD      r1,sp,#4
000028  e28f0030          ADR      r0,|L1.96|
00002c  ebfffffe          BL       _scanf
;;;16         d = test(d);
000030  e59d0004          LDR      r0,[sp,#4]
000034  ebfffffe          BL       test
000038  e58d0004          STR      r0,[sp,#4]
;;;17
;;;18         c = 2 * d;
00003c  e59d0004          LDR      r0,[sp,#4]
000040  e1a04080          MOV      r4,r0,LSL #1
;;;19         printf(" d=%d  c=%d ",d,c);
000044  e1a02004          MOV      r2,r4
000048  e59d1004          LDR      r1,[sp,#4]
00004c  e28f0010          ADR      r0,|L1.100|
000050  ebfffffe          BL       _printf
;;;20
;;;21         return c;
000054  e1a00004          MOV      r0,r4
000058  e8bd801c          LDMFD    sp!,{r2-r4,pc}
                  |L1.92|
00005c  05555550          DCD      0x05555550
                  |L1.96|
000060  00006425          DCB      "%d"
                  |L1.100|
000064  253d640a          DCB      " d=%"
000068  630a2064          DCB      "d  c"
00006c  0a64253d          DCB      "=%d "
000070  00000000          DCB      ""
;;;22     }                          ENDP

        END
用UEDIT比较一下两个文件,生成的代码除一行不同外,其它的都一样(包括地址也一样),不同的一行是
000008  e1500221          CMP      r0,r1,LSR #4  ;805版
000008  e1510220          CMP      r1,r0,LSR #4  ;848版

折腾了好几天,原来是版本太老了。
不过还好,学了不少东西,也感谢各位的指导!

还在使ADS1.2的要注意升级了!
补丁下载地址:
http://www.arm.com/support/downloads/info/4554.html

看版本号的方法: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armcc
输出
ARM C Compiler, ADS1.2[Build 848]
...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用2.2或3.0

2.2的在RVDS 2.2里有,
3.0的在keil for arm 3.0x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