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老出问题!救命啊啊啊

楼主(2007-05-31):
说来不好意思   干这行n年了  头一回用触摸屏

我用的是电阻式屏+ads7843,就是最普通的那种拉

问题是  我现在正常用力按下,输出坐标正确    轻轻点屏的话   误差很大!
原因我也知道了      就是按下后输出的数据   只有中间一部分才正确的   开始的几包和最后的几包都不准确   但问题是   轻轻按的话   输出数据包数和平时不一样    我应该怎么确定正确的坐标呢?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抖动太大的数据要滤掉

网友B:
楼主碰到的问题跟我碰到的问题差不多啊!

  我还在努力中。。。。。。

网友B:
顶面和底面薄膜都去掉了!

  把两面的膜都去掉了,还是没有变化。轻压时数据很散,非要重压数据才稳定。是不是跟屏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B:
用销售商的触摸屏控制器是可以的

  我看了下销售商的控制器,也没什么特别的,用的也是7846,没有什么硬件滤波类的。但是拿到我这里,轻压数据就散了,重压正常。 想不明白....

网友C:
re

延时,去抖

网友D:
软件去抖

网友E:
我的也差不多,

更奇怪的是,用手点,大多数都没反应,但用笔去点都挺不错的,

一般要怎么处理才行啊?

网友F:
2年钱做过

网友G:
个人见解:

本人做过触摸屏,320 * 240点阵,不过没有接触过数码相框,不知道可以否?

如下为我做过的项目:
无线触摸屏控制器
硬件平台:样机为 :TMS320LF2407A + GW200EB(无线收发模块)
          正式量产机:TMS320F2812 + GW200EB(无线收发模块)
本人职能:项目负责人,负责系统总体方案的设计,电路原理图,PCB的设计。
          代码的编写与调试。
自动化程度高:实现周遍机器的自动检测与监控。检测周遍设备的各个参数指
              标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记录。
系统功能:带有触摸屏(320 * 240点阵),实现菜单式的操作。
          具有CAN总线口,实现与PC进行数据交换,控制。
          仿FAT文件系统,实现定时事件的文件操作。
          通过RF与无线控制主机(本人开发)进行数据交换,控制。

网友G:
个人见解:

针对楼主的问题:
    本人有如下的建议:
        1.先要对ADS7843初始化
        2.检测PEN脚,是否在按下时被ADS7843拉低。
        3.采样数据时,多采样几次,比较数据的误差。

网友H:
加大芯片的滤波电容,或者换颗芯片看看

我以前做的是TSC2003,不是这个
你的好象是SPI类似的接口。
你可以看看你的时钟线检查有没有外界电路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