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31的AD问题

楼主(2007-06-02):
请问lpc2131中的A/D,最高采样率可以达到多少?
正常情况下,采样率是多少,怎么计算啊!

网友A:
呵呵,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11个时钟周期保证10位精度,每秒可执行400,000次10位采样

楼主:
多谢。。。。

我明白了,用定时器测了一下,知道了;
可是我采一次,然后用串口发送,就需要6700个时钟,那么1s就只能采并发送1800个数据,这样对于生理信号很是不足,想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B(2012-12-08):
用DMA方式发送,同时串口提高波特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