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一下这样转换对吗?转换后结果为 298.20 吗?

楼主(2007-06-03):
uchar idata dig1[5]={"25.20"};
float t2;
    t2=273+(dig1[0]^0x30)*10+(dig1[2]^0x30)+(dig1[4]^0x30)*0.1+(dig1[6]^0x30)*0.01;//因为dig1[5]中存的为ASCII码,异或0X30 后转化为十进制
大家帮看一下这样转换对吗?转换后结果为 298.20 吗?

楼主:
上面写错了一点!哪位大虾赐教!

t2=273+(dig1[0]^0x30)*10+(dig1[1]^0x30)+(dig1[3]^0x30)*0.1+(dig1[4]^0x30)*0.01;//

网友A:
uchar idata dig1[5]={"25.20"};

error........

网友B:
晕死,自己去试啊。软件仿真也行,烧到ARM里面去也行.TC,VC也行

楼主:
不好意思大虾,我见识浅薄!

试过了,好像不行啊,不知道是不是不能这样运算,以上式中乘以0.1,0.01在单片机C语言中能用吗?

楼主:
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