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问题2

楼主(2007-06-09):
1 在SYSTEM MODE里,能够访问一些系统资源,这些系统资源是什么?在异常模式里能访问这些资源么?

2 切换ARM和THUMB只能用BX或BLX来切换么?
3 在遇到异常的时候会自动跳到相应的模式去处理异常,但是在返回的时候怎么只有BL,SWI,UDEF这3个异常的LR不需要减去一个常数?MOV PC,LR, 而其他的几个异常都需要呢?

4 协处理器与ARM寄存器有什么关系?它们一般在哪个模块里面?主要有什么用处?(希望知道的能简单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我不懂,但我也支持一下

网友B:
随便说说

资源指的是寄存器和CPSR,SPSR。。。
如果已经处于特权模式,可以直接修改CPSR。。。
异常返回与流水线有关,另外访问数据和取指中止需要返回访问数据和取指的那条指令再次重复执行。。。
协处理器可以扩展功能,你可以把它当作是51的SFR,只是不同的公司可能协处理器功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

3 在遇到异常的时候会自动跳到相应的模式去处理异常,但是在返回的时候怎么只有BL,SWI,UDEF这3个异常的LR不需要减去一个常数?MOV PC,LR, 而其他的几个异常都需要呢?

这个能不能这样理解:当是LR,SWI,DUEF这几条指令的时候,正在执行的指令执行完了,才进入异常模式,而其他的都还没有执行的时候就进入异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