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控制器,最大支持的分辨率有什么决定

楼主(2007-06-09):
产品上需要一个800x480分辨率的lcd显示屏,但是cpu没有集成lcd控制器,所以找了几个控制器芯片,有个参数是能支持最大分辨率,有的是800x600,有的是680x420,请教这个能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有什么来决定.

网友A:
内存带宽

引响这个值的有,颜色数,分辩率,刷新率

网友B:
速度和SRAM的大小

控制器与LCD屏之间有大量的数据传送。例如800*600*16bit彩色,要求刷新率达到60HZ,二者相乘就可以计算出数据传送带宽。那么控制器就要达到这样的传送速度。
一般控制器至少要提供能够保存一屏数据的SRAM,内置或外置的。

楼主:
谢谢

万分感谢,既然这个能支持的最大分辨率是有这个带宽决定的,也就是控制器数据传送的数度,那是不是说如果在控制器带宽一定的情况下,降低色深,就是说不用16位,改成8位的,就可以提高可支持的最大分辨率,这样的话,颜色数少了,是不是看的效果就差多了.

网友C:
楼上正确

其实选点LCD的ARM主要的因素在:ARM的外频

TFT-LCD的缓冲区是建立在SDRAM里的,而SDRAM是由系统总线来操作的,系统总线越快刷新LCD就越快.比如RM9200和SAM9260都外接S1D13506的时候,SAM9260点TFT-LCD 的效果肯定比RM9200爽.

降低TFT-LCD的颜色是可以其刷新速度的,呵呵数据量少了当然刷的快了.

如果是要点TFT-LCD(800*480),我推荐AT91SAM9261/EP9307,内带TFT-LCD控制器,直接可驱动TFT-LCD,无须外扩.

目前EBD9261开发板特价供应:EBD9261开发板+6.4 TFT-LCD(640*480)=3000RMB,可以考虑下这个ARM9.

如果是类似车载上CAN-bus进来的信号显示在TFT-LCD上的话,SAM9261足够了

如果是800*480的视频播放(MPEG-4)我们有专门的成熟方案,可上门观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