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驱动TFT LCD,需要所有24位的VD信号么

楼主(2007-06-10):
2410上24位vd是否都需要,是否分解成rgb三组,每组8位?
可否每组用6位或4位?

一般的做工控的通用arm板,引出的供用户扩展的DATA,ADDRESS需要多少,应该不用全部引出吧,16位数据,若干位地址线应该能够满足大部分要求了吧

2410上的CLKOUT0/1是不是时钟输出,看datasheet不是很明白,
一般要不要引出

网友A:
不用24位都用,看需要,一般都是16位(565等)

CLKOUT0/1和GPH9/10共用一管脚,由GPHCON寄存器配置,如果不需要不用引出

楼主:
说实在话我就是不知道CLKOUT要不要

需方要求都不明确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要不要 :(

唉,什么工作啊

网友B:
clockout可以输出一个时钟,要不要看具体班子

网友C:
RE

2楼说的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