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O和RW的设置

楼主(2007-06-10):
我的flash的0x0地址处烧写的是bios
如果想把应用程序定位在:0x10000地址处.
AD1.2中的RO应该怎样设置?设成0x10000还是RAM中的地址呢?
那相应的RW又怎样设置呢?

网友A:
RO Base设成0x10000。RW base不用设,会自动接在RO后面

楼主:
re

如果我BIOS中的程序想吧0X10000地址处的代码搬运到RAM中运行,是不是此时RO就该设置成RAM中我要搬运的地址呢??
感觉这个过程跟在RAM中调试差不多设置吧??

楼主:
回 :阿南

我最近移植了UCOS操作系统,可是奇怪的是,在RAM中调试一切正常.可是一烧进FLASH运行几下就挂了.(RO=0X0,RW=0X0C100000)

同样的RO和RW设置及初始化程序,在没有移植操作系统前,烧别的应用程序的.bin文件都正常.

难道是操作系统中有啥代码必须在RAM中才行吗?移植操作系统后的启动程序(就是汇编写的那些)用修改吗?

初学ARM,有太多不懂,请给点指教!!

网友A:
如果你怀疑必须在RAM中运行,那就把它搬到RAM中再运行试试

RW会不会出现溢出,将RW base 0X0C100000能否再设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