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的现象(如果是北京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玩这块板子)

楼主(2007-06-10):
我的at91rm9200的板子,电源上看电,插到板子上,板子不工作,按复位也不行。
就是18.432的那个没有启振。
可是,电源插到板子上,或者把电源瞬间短路,板子竟然能出CCC了!
每次都这样。短路1.8V的没作用,只有短路5V或者3.3V肯定就可以工作了。
电路图可以参考我前路的图。

网友A:
猜测可能的原因

    上电顺序是否有要求?核心和外围电源有无时序要求?5V、3.3V、1.8V顺序?如果有要求,就加功率二极管和电感调时序;

    焊接问题;

    器件型号的微小差异,如不同后缀,代表不同细节,可能引起随机现象;

    一些细节,如:串口保护、时钟匹配、等长线、电源供给、接插件、布局、EMC等似没有正确处理。

楼主:
一共两块板子

其中一个完全正常,器件也都是一样的,怀疑9200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复位问题

很大的可能是复位问题,主要是时间不够,AT91RM9200这点有要求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正可谓精益求精***************
http://www.witech.com.cn/product/show_imgnews.asp?id=195

楼主:
复位都1s了,还是不行

如果交流上电,复位管用,一直可以重新起动。或者短路3.3V也可以。
但是,插头上电,复位没用,18.432的根本不起振。

网友C:
用开关电源试试

不要用线性电源

楼主:
开关线性电源都用了

我真的没辙了。

网友D:
我告诉你吧,是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我告诉你吧,是你的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E:
可以关掉电源测一下电压

如果接了JTAG,可能电路会保持一定的电压,有些东西要完全掉电才能复位的

网友F:
晶振

我觉得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建议换一个32.768k的晶振试一下!
能留个联系方式不  我也在北京,有机会和你学习一下 :)

楼主:
一切都没有问题,flash,sdram都OK了,准备调 试网 络的。

另 外,我做了 两 块 板子。
另外的一个sd ram有点问 题,今天找 到问题了,是D 0数据线虚 焊,

网友F:
板子问题如何解决的?!

wangkj请教一下!!
“
我的at91rm9200的板子,电源上看电,插到板子上,板子不工作,按复位也不行。
就是18.432的那个没有启振。
可是,电源插到板子上,或者把电源瞬间短路,板子竟然能出CCC了!
每次都这样。短路1.8V的没作用,只有短路5V或者3.3V肯定就可以工作了。
电路图可以参考我前路的图。  ”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要工作,只能是交流上电。

问题算是找到了,但是,还是交流上电。否则,肯定不工作。
另外的一个没有任何问题,元件是一样的。

网友G:
我也在DIY 9200

楼主:
今天焊接网络芯片了

如果网络没有问题,就调试声卡,然后就是作一个底板。
就可以提供给大家了。

至少可以自己作一个网络mp3玩玩。有SD卡支持,如果家里有款待的话,加上一个BT软件就可以白天下载,晚上看电影或者听mp3了。

不过,看电影得借助于电脑。听mp3直接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