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电脑软件里对ARM开发板进行复位?

楼主(2007-06-11):
(无正文)

网友A:
设定一条通讯协议,当arm收到这条协议之后

arm对看门狗不操作,看门狗则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
2楼的大师!

您的意思是ARM收到信号后不喂狗是吧,但是我看程序里看门狗是4秒才出来咬一次,这个速度太慢了,如果改成时间短的又怕影响程序其他部分的运行,因为有些函数执行时间很长的,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啊,问的浅陋让您见笑了

网友B:
re

直接跳转到复位地址去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楼上,用C如何实现?

您的意思是指强行改变PC指针的位置是吗

网友B:
RE

(     * (  void (*)( )  )0      ) ( );
这个0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