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位操作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现在初学ARM,先在C语言下看到拉关于简单的位操作的语句:

IO0SET=0x01;将P0.0置为高电平

IO0CLR=0x01;将0.0置为低电平

现在又看啦一下汇编:

LDR    R0,=IO0SET;将P0.0置为高电平
MOV    R1,#0xO1;
STR    R1,[R0];

LDR    R0,=IO0CLR;将P0.0置为低电平
MOV    R1,#0xO1;
STR    R1,[R0];

相问问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感激不尽!

网友A:
这就是ARM最简单的方法。。。

这就是ARM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要是向P0.0-P0.7写一个数据55呢

网友B:
什么型号的ARM?有些芯片提供了直接操作IO的寄存器

用CLR和SET操作中间会出现其他电平.
IO0CLR=0xFF;
IO0SET=55;

楼主:

LPC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