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断后预取终止故障

楼主(2007-06-11):
大家好!我在学习ARM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系统中我开了两个向量IRQ中断,分别采样脉冲和定时,考虑到脉冲中断频繁设定的优先级低于定时中断。开始时系统运行正常,但一会后系统就进入了预取终止异常。我在中断处理中已经关闭了IRQ中断,而且中断处理并没有大量的运算只是简单地改变了旗标变量。请问有哪些方案可以排除这个故障?谢谢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先要找到“预取终止异常”是执行到哪里时产生的

不知有没仿真器?
可以先将线索缩少(即尝试将一些功能或代码去掉,看能否出现该故障),有必要时在0x18处设个断点,然后跟踪到中断里去,有很多情况都是中断时产生的

网友B:
可能是中断重入造成的,或者保护的寄存器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