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刚入门的菜鸟,有点问题想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7-06-15):
请问各位大侠,用ARM7来进行图象处理可行性大么?是做静态图象处理,基本上是实现一些算法之类的……谢谢

网友A:
都搞图象处理了,还是菜鸟,现在菜鸟都很大啊。。。

网友B:
楼主如果是搞算法,应该知道算法复杂性的概念

如果不知道算法复杂性的概念,就请你先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

然后,自己计算一下你的算法需要多少运算量,再对照你的目标系统的运算能力和你要求的响应时间比较一下,你自己就可以得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