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段代码

楼主(2007-06-17):
void main(void)
{
  char a[ ] = "Hello";
}

编译结果为

Next label is a Thumb label
main:
  000080E0  B082      SUB          SP, SP, #8
  char a[ ] = "Hello" ;
  000080E2  4668      MOV          R0, SP
  000080E4  4903      LDR          R1, [PC,#0x00C]          ; [0x80F4] =0x8138
  000080E6  680A      LDR          R2, [R1, #0]
  000080E8  6002      STR          R2, [R0, #0]
  000080EA  684A      LDR          R2, [R1, #4]
  000080EC  6042      STR          R2, [R0, #4]
}
通过单步执行发现内存中[R1,#0]处存储内容为"Hell"

?请问"Hell"是怎样写入内存的,编译结果中并没有指令做到这一点啊?

网友A:
为何不从CPU复位后所执行的第一条指令开始查起呢?

就像用汇编语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