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驱动5.7寸彩色液晶怎么搞?

楼主(2007-06-18):
知道的给个方案先!

楼主:
液晶是VGA接口或原始TTL接口

VGA接口应当不行吧,

网友A:
re

5.7寸什么屏啊,你可以管屏的厂家要参考电路

楼主:
我的系统是这样的

有一个ARM7的控制器做主要的控制
想用一个5.7的液晶+触摸屏做人机界面
但人机界面与控制器最长可能有10米远
所以我想设计成控制器与液晶间用485通信
询问过厂家了,液晶屏一般都是VGA接口或原始TTL接口
所以我想自己做一个驱动器有485通信且液晶和触摸屏都驱动的一个模块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没做过有点不知所措。

网友B:
485带宽够吗?

液晶屏显示所需要的数据可是大流量

网友C:
看看我们的设计产品,你很容易完成了

你到WWW.LJD-2008.COM 看看我们的任何一款产品,都可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