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扩展串口程序

楼主(2007-06-19):
求扩展串口程序  有LPC2114通过16552扩串.
 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我写过,但是这个是公司机密,不是GPL的程序

你还是自己努力吧。

楼主:
提示一下

网友A:
控制操作和LPC自带的类似

我是把5个串口封装成了一个函数,其中的一个参数指定串口号。
这样应用程序组不用关心具体硬件。

而且,所有的串口硬件操作都是类似的,找一个现成的改改就行了。

我用的是中断,后台运行的,没有收发不占cpu,不过,要编程技巧,别搞死机了。

楼主:
不是很明白,谢谢你

楼主:
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