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200开发板不能上电自启动,求教原因

楼主(2007-06-20):
我的开发板下载模式下可以启动,但是 运行模式下不能启动,需要 再按一下复位键才能启动。测试Flash的oe信号和片选信号,发现不能启动时,片选信号大约是几十khz,oe信号在每个片选信号的低电平中有两个低电平脉冲。3板子上的 32.768K晶振起振正常.
这个扳子和工作正常的开发板比较波形,比较晶振信号与RESET,电源信号间时序,都看不出问题.
请教,谢谢.

网友A:
复位时间过短,应该到500ms,最好1S

楼主:
我将复位信号延长到1秒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我将复位信号延长到1秒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A:
把你的复位电路贴出来看看,应该是上电复位的问题

网友A:
一点建议

r65去掉或者换10K,(这个可能没用,也可能有效果)
RES2 100K,CAP 22uF,另外你的手动复位在哪里?
不要用电解的,漏电大。

网友B:
r65去掉?

那还能复位?

网友A:
片子内部应该有上拉

加上也无所谓.这和片子的特性有关系。我没有用过这个芯片,建议你试试看而已。

网友C:
好了

用什么都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