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6-21):
在ADS环境下,写好的程序make后,有个warning:
Ignoring -first command.Cannot find section 2294.o(init)
这是设置上的问题吧,我怎么搞都还是这样,请高手指点阿 !!

网友A:
建议:

1.检查缺不缺文件;
2.文件路径对不对,尽量没有中文路径;
3.再不行就把工程文件重装一遍.

网友B:
检查2294.s里面init段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你看看是不是名字错了。

楼主:
谢谢!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