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判断是arm坏了还是sdram坏了?--已解决

楼主(2007-06-22):
我有2个一样的arm板,上边外扩一个flash一个sdram
其中一个sdram访问不对,不管写入什么返回都是0
看看arm 的sdram控制器寄存器,发现都是0,连手册说复位不是0 的位置也是0
但这块板flash正常。
另一块板都正常

请问是sdram坏了,还是arm坏了,或者之间的电路有问题!

最后发现是sdram控制器的初始化过程不对!郁闷,和手册上给的不一样!
还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一般是焊接问题

楼主:
谢谢回复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但是,为什么arm的sdram控制寄存器,也是0呢,焊接问题也能引起这些寄存器复位值变化么?

楼主:
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么?!

那个芯片很小,十分不想换他?

网友B:
可以用IO口试试

写个小程序,在IO口输出高低电平,看能否正确输出,如果能的话,说明CPU正常,可能是SDRAM的问题。

写个小程序,不停向Flash或SDRAM读写数据,用示波器看是否有读写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CPU的设置不对。

你可以先参考一下CPU的例子程序。

另外:再检查某些管脚在CPU复位的时候的状态,要在指定的状态CPU才能正确启动的。

楼主:
谢谢,我做了一半的工作!

"写个小程序,在IO口输出高低电平,看能否正确输出,如果能的话,说明CPU正常,可能是SDRAM的问题。"
小程序控制IO口可以实现,控制LED可以闪烁!

"写个小程序,不停向Flash或SDRAM读写数据,用示波器看是否有读写信号,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是CPU的设置不对。"
我的flash正常,可以用的,向SDRAM写数据倒是没有看信号,关键是CPU的SDRAM控制寄存器复位值不对,没法对SDRAM控制器初始化!

“你可以先参考一下CPU的例子程序。”
参考了官方的blox对sdram的初始化,但也不好用!
“另外:再检查某些管脚在CPU复位的时候的状态,要在指定的状态CPU才能正确启动的”
这个我看看!谢谢老大指点!

楼主:
示波器测试了,没有时钟和读写信号!怎么办啊?

可能是arm坏了么?
关键是CPU的SDRAM控制寄存器复位值不对,没法对SDRAM控制器初始化!

“再检查某些管脚在CPU复位的时候的状态,要在指定的状态CPU才能正确启动的”察看datasheet,复位时io状态没有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