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不用的管脚是否可以悬空?或要接地?

楼主(2007-06-22):
做2410的板子,有很多用不着的管脚,如AD,DMA,以及一些GPIO
这些不用的管脚都可以悬空吗?看到有些原理图是这么搞的,
就空在那儿,但对于cmos电路,不用的io管脚不是应该接地或上拉的吧。

空着主要是bga内部走线就会方便一些。

网友A:
除了高阻抗的输入脚外,其他的脚都可以悬空

楼主:
高阻抗是不是就是高阻态的IO?

还是说改IO内部阻抗大,容易引入干扰信号?

是否此高阻抗非彼高阻态(Hi-z)的意思?

网友B(2011-06-12):
悬空是可以的,要看你的东西用在什么场合!
工业控制设备,不建议悬空。

网友C:
4楼在挖坟呢,4年前的东西搜出来了。

网友D:
共同学习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