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的电源可以用3.3v么?

楼主(2007-06-22):
是否一定要5V?

另外,MAX3232用5v供电,与3.3的cpu io相连,是否可以呢
5v的复位电平如何与3.3的兼容呢?

网友A:
一般U的IO口可以承受5V

但主电源就得降到3.3V去供给U了

5V的 232 一般可以和3.3V的IO相连

你也可以用3.3V的 Max3232串口芯片

楼主:
电流会倒灌么

复位肯定是上拉的,等于cPU的复位管脚常接5v,这样会有问题吗
串个电阻分下压如何?

串口芯片我用的是3232,只是VDD接的5v

我说的usb的电源不是usb控制芯片的电源,而是那个usb接口的电源
,即VBUS
      ________
 5V---| VBUS |
   ---|  D-  |
   ---|  D+  |
   ---|  GND |
      --------
我的CPU的io电压是3.3的,即连接到D-,D+的是3.3。是否会电片不兼容?

网友B:
USB数据线上的电压是多少你不用管,这个协议里面有规定的

你只要按照你所使用的USB芯片的电源电压要求给它供电就行了,这个芯片会自动产生合适的电平.

网友C:
你是在做USB HOST?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用5V,还要有相应的过流保护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