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体系结构

楼主(2007-06-27):
下图是ARM的结构框图,

楼主:
对ARM还不太熟悉

请问图中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别存储的是什么?
另问指令MMU是介于外部MEM和cache之间还是介于CACHE和cpu核之间。

网友A:
"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分别存储的是什么",

很清楚就是存储指令和数据了(用于流水线)。
MMU给出的是地址,所以不存在介于什么之间。

楼主:
我没说清楚问题,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4&page=1&t=2581648&tp=%u95EE%u4E00%u4E2A%u5173%u4E8Ecpu%u4F53%u7CFB%u7ED3%u6784%u65B9%u9762%u7684%u95EE%u9898%uFF08ARM%uFF09
这里有问题较细描述,请大家到这里讨论,谢谢

在进入CACHE前就能分辨出数据和指令了???

网友A:
指令和数据有不同的地址,即不同的MMU。

在“取指”周期中指令就被放入指令cache,而在“取数”周期中数据就被放入数据cache,这不是很清楚吗。
注意:cache中的指令还未被执行呢,同样cache中的数据也未被处理。

网友B:
路过,听听水声

网友C:
CACHE可以不用管它与编程无关,主要是为了提高性能...

楼主:
HWM

“取指”周期中指令就被放入指令cache,而在“取数”周期中数据就被放入数据cache,这不是很清楚吗。
注意:cache中的指令还未被执行呢,同样cache中的数据也未被处理。

以普通的五级流水线来说,ARM不清楚,估计差不多,
取指-->译码-->执行-->访存-->回写

来说,请问你说的“取指”和“取数”非别对应哪一段流水线.还有这里的指令,数据指什么.
我大概看了下,ARM指令集大多32位编码,指令中操作码和操作字完全可以编码到一个字中即32位.见图
那么你这里的“取指”和“取数”是否是指操作码和操作字?

楼主:
ARM指令集

网友A:
ARM指令全都是32位(为RISC结构),另外THUMB指令集为16位

这里所说的数据是由专门的“取数”和“存数”指令所操作的在存储器内的数据,而非寄存器内的数据。

楼主:
另外,DCACHE不太好理解

这里所说的数据是由专门的“取数”和“存数”指令所操作的在存储器内的数据,而非寄存器内的数据
谢谢,我将概念搞混了!

ICACHE的基础是由于程序指令的空间和时间连续性,

而这里DCACHE也存在跟指令同样的情况??我能想到的情形比如数据块传输操作这样类似的批量传输操作dcache确实会起到很大作用,
其他的操作好像DCACHE意义不大(这些时候DCACHE经常未击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从命中率来讲,DCACHE可能会经常出现未命中的情况,因为它在那些"少数""块传输操作"中才会出现高的命中率.除非我们的程序中经常涉及到块传输的情况.
而ICACHE除非是跳转,分支这样的"少数"情况,其它基本都会命中.

网友A:
I-cache 和 D-cache 的调度是根据当前的指令流自动进行的。

一般象遇到转跳指令时会自行的作相应的调整。

楼主:
谢谢,

I-cache 和 D-cache 的调度是根据当前的指令流自动进行的。

一般象遇到转跳指令时会自行的作相应的调整。

这样一旦跳转,IC和DC必须同时刷新,另外:

ICACHE的基础是由于程序指令的空间和时间连续性,

而这里DCACHE也存在跟指令同样的情况??我能想到的情形比如数据块传输操作这样类似的批量传输操作dcache确实会起到很大作用,
其他的操作好像DCACHE意义不大(这些时候DCACHE经常未击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从命中率来讲,DCACHE可能会经常出现未命中的情况,因为它在那些"少数""块传输操作"中才会出现高的命中率.除非我们的程序中经常涉及到块传输的情况.
而ICACHE除非是跳转,分支这样的"少数"情况,其它基本都会命中.

如果我这里理解正确的话,那么是否DCACHE经常出现flush操作!

网友A:
当然如果纯粹在寄存器内操作D-cache就不会被使用。

网友D:
re:fineamy

HWM是复旦大学的老师,所以一定要认真,虚心请教呀

网友A:
15楼:你正是神通广大

楼主实际上说的是ARM920T,Icache和Dcache的结构实际上并不是象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在此不可能说的非常清楚。如果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到ARM的官方网站上下载ARM920T的资料。不过建议楼主还是先了解一下ARM9TDMI的结构,这是ARM9的基础。

楼主:
赫赫,受教了,

谢谢HWM,实际上问这个问题是因为最近在学习OPENCORE的开源OR1K CPU,代码看了多边感觉还是没有一个对整体的深刻理解.觉的应该对CPU的体系结构方面知识学习下,

楼主:
赫赫,还没彻底解决,

引用 网友D:
ARM 论坛 ←返回版面

15楼: re:fineamy

HWM是复旦大学的老师,所以一定要认真,虚心请教呀

赫赫,那我就再请教了.

从ARM的框图中,可以看到IC和DC通过AMBA BUS INTERFACE接口与外界MEM联系.

这里AMBA BUS INTERFACE既是BIU单元,它在这里把IC和DC合而为一,然后在与外界MEM联系,起仲裁作用.

而在有的CPU中(OR1K就是这样),IC和DC分开,而BIU也是数据和指令分开的,如图中所示,
解释下,图中:
IWB,DWB:非别是指令,数据WISHBON接口总线,这里做BIU,
SB:类似ARM的WB,
IC,DC:I-CACHE,D-CACHE,这里也是分开的,它们是L2 CACHE
QMEM:QUICK MEM,快速嵌入式存储器,在这里做L1 CACHE,
IMMU,DMMU:同ARM

我这里的问题是象这样的架构,在外围存储器中已经分成了数据和指令存储了,
那么此类架构其程序代码是否也是分开了,编译器编译来完成这个任务?

也即通过编译器编译生成分为两部分:指令部分和数据部分.这两部分将来分别烧入指令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中.(常见的.HEX映象文件如ARM的只是一个代码映象)

通过前面的讨论,这样的架构(指令,数据分别存储)应该比ARM那样的架构更有效(无意于比较).因为这样指令和数据就都有前面说的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了.

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另外

程序中的指令段和数据段跟这种是否有关系?

网友E:
给你补充一些

统一或者分开是因为架构决定的,哈佛结构指令和数据总线分开,所以会有2个cache。冯式则统一。

关于image,它包括了相互独立的3个部分text(ro), (data)rw, (bss)zi.他们在未被加载前就是独立的部分(文件形式),独立也是加载的前提条件。

网友A:
简单的说吧,

哈佛结构从早期的原始状态到MCS-51再到现在的ARM9,实际含义已有很大的拓展。
在ARM9中采用哈佛结构就是为了解决“取指”和“取数”并发时所面临的通道瓶颈。既然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在使用时尽量遵循它就是了。

关于哈佛结构下面有本人在论坛中的一段阐述:

哈佛结构早于冯诺蔓结构出现,当时由于技术和成本的原因把程序存储器设计成固定形式(由人工设置)而数据存储器则是可被程序修改。
但后来由于程序越来越大,就要求把程序看成数据一样可以被程序自身修改,因此就出现了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冯诺蔓结构(统一存储器结构)。
由于MCU的出现,因其功能的单一性,当初已被淘汰的哈佛结构又被使用在某些MCU的构架中。当然随着MCU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OS和远程升级的引入,哈佛结构的局限性又体现了出来,所以在一些新的MCU中冯诺蔓结构占了主要地位。
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哈佛结构的含义也有所变化,目前某些MCU由于其程序和数据总线采用了两条不同的总线,而这样的结构也被归纳为哈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