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XP下 ADX H-JTAG 调试程序老是跑飞

楼主(2007-07-02):
大家有没有遇到

网友A:
你的jtag头到目标板的线多长?

h-jtag的jtag线上数据传输很快!如果线路过长,或者有干扰,都会出错的!

楼主:
晚上试试不用H_JTAG 用其他代理

网友B:
你用0.43的版本测试一下

网友C:
没碰过,估计是你代码问题,先找个IAR中的DEMO跑下看

楼主:
今天晚上用其他代理看看

同样的程序有时候不跑飞,有时候经常跑飞
不是代码问题 我想

网友D:
我试过,电脑装的时2000和XP的双系统

在XP下面就跑飞,在2000下面就没事,同样的代码

网友C:
我也是双系统,用IAR+HJTAG,一直正常

楼主:
今晚换个电源试试,小小的电源,不知道有不有影响

楼主:
还是不行 可能板子本身有问题的了

即使是上电跑Rom里面的东西 有时候都飞了
改天换块别的ARM试试

网友E:
回复主题:在windowXP下 ADX H-JTAG 调试程序老是跑飞

应该是ARM板子不够稳定,或者ARM 的频率设置过快所致,
我在S3C44B0上设置24M,H-JTAG都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