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deo信号是如何进入s3c2410 CPU的

楼主(2007-07-06):
今天拆解了一个机器,用的是samsung的s3c2410芯片,这个电路板上有一个SAA7113 chip ,边上还有一个ACTEL Pro Asic APA075 的芯片,大概是CPLD或者是FPGA

这个机器可以在TFT panel上显示输入的video
但是我看s3c2410上面并没有video输入的端口,模拟的没有,类似ITU656的数字的接口也没有

大家能否说说,他的video信号是如何进入CPU的?
我知道SAA7113的输出是ITU格式的并行数字信号

网友A:
直接7113->>CPLD->>TFT屏啊

也可
7113->>CPLD->>总线(或IO)->>2410 ->>TFT

楼主:
估计是这样

7113->>CPLD->>总线(或IO)->>2410 ->>TFT
因为他在lcd上除了video还有文字/bmp什么的

楼主:
请大虾们推荐一个参考设计

请大虾们推荐一个s3c2410的参考设计
要求:

支持video in
支持SD卡  或者CF卡
支持touch screen
支持 TFT panel
有10来个空闲的I/O

最好支持wince的
我的电话13003830903

强烈而热烈的欢迎各个embedded厂商的sales的骚扰

网友B:
re:

直接用2440就可以接7113
不用CPLD

网友C:
re:3楼

也有可能:2410和7113两路都进CPLD,由CPLD切换控制驱动LCD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