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S3C44b0片选pin nCGSx不够用咋办 :(

楼主(2007-07-06):
如果S3C44b0片选pin nCGSx不够用咋办 :(

我现在系统中每个通过总线方式访问的器件用一个nCGSx,
从nCGS0~nCGS5都用完了,还有两个总线方式访问的器件怎么连接啊?
需要怎么扩展,谁帮帮我。我是做软件的,因为兴趣想做个系统玩玩
没有什么硬件经验:( 还请各位兄弟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地址线应该没用光吧?

可以用nCGSx与高位地址线的组合逻辑来片选嘛。简单的逻辑用与或门就行了,复杂点用GAL或CPLD

网友B:
地址译码啊

楼主:
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可以用74LVC138 译码器
把nGCSx作为138的片选,高位地址线ADDRx作为译码器的输入A0~A2
输出新的片选信号。:)

网友C(2011-08-13):
为什么我的S3C44B0X的片选4,片选5,片选7只有写操作的时候产生片选信号,读的时候不产生片选信号。请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