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英寸宽屏 OPPO PMP V5H大拆解

楼主(2007-07-09):
OPPO V5H 大小跟银**相当

可视角度高达160度,灰度再现能力较强,16级灰度均能显示,分辨率水平为15级,垂直大概在12级左右

楼主:


楼主:

近日发现市场上出现一款新型的 MP4 播放器, 原来是 OPPO PMP V5H, 好奇之下买回来看看, 回家之後, 立即把它拆开看看内里有什麽东东。

一打开机壳, 便是按键,电池,机板等东西,把所有零件拿出来,细心观察,正面板发现三夥芯片,分别是Rockchip RK2608, SAMSUNG K9G8G08U0M和
Hynix HY57V641620。 RK2608是系统的主芯片,而K9G8G08U0M和HY57V641620分别是1G字节NAND 闪存和8M字节SD RAM。

楼主:
Rockchip RK2608 + K9G8G08U0M + HY57V641620

楼主:
Rockchip RK2608 + SSD1921

反过背面,我们还发现另一夥NAND闪存,板上还有3夥不明芯片。 细看之下,原来是
Wolfson音频编码解码器WM8750BG,恩智浦的FM接收芯片TEA5767,还有一夥刻有SSD1921字样的不明芯片,明查暗访之下,在
http://www.solomon-systech.com/products/ssd1921.htm 发现有关资料,原来是晶门的图像处理器 SSD1921。

笔者记得Rockchip的RK2608只能支持MCU接口的LCD屏,即是只能连接拥有内存的LCD模组,但现时买得到的320x240 MCU屏最大也只不过2.5寸,那OPPO怎能搞出这个3寸屏来呢?一般3寸屏只有RGB接口,就是带有水平同步(HSYNC)和垂直同步(VSYNC)信号, RK2608 怎能推3寸屏? 相信跟神秘芯片 SSD1921有关。

再查阅网上资料,原来SSD1921的主要功能是为欠缺RGB屏驱动器的MCU提供显示方案,对Rockchip、Sigmatel、炬力等市场上常用主芯片有弥补显示功能残缺的作用。可以把SSD1921的MCU介面接到MCU的SRAM接口,另一边SSD1921的RGB介面接上RGB屏 , 由於 SSD1921 已嵌入256K字节内存 ,并会自动读取嵌入内存刷新显示屏,因此MCU不用经常刷新画面,从而减低总线压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成功驱动3寸的RGB数字屏。

笔者认为这芯片不单能够驱动数字屏,而且还能驱动模拟屏,只需要外接 TCON就可以了,作为时下最流行的数字相框方案,就最好不过了,成本低而开发又方便。

楼主:
SSD1921 能支持 Delta 屏

用放大镜看看液晶排列,原来V5H是使用Delta屏的,效果比Strip屏更佳,SSD1921能支持Delta屏,比同类产品优胜。

综合V5H 的规格如下:
-------------------------
主芯片:          Rockchip RK2608
显示芯片:        Solomon Systech SSD1921
显示屏:          3.0寸320x240 1600色高清显示屏
内存:            Hynix HY57V641620 4Mx16Bit SDRAM
NAND闪存:      SAMSUNG K9G8G08U0M 8GBbit x 2
音频编码解码器:  Wolfson WM8750BG
FM接收芯片:     NXP TEA5767

楼主:
SSD1921 能支持 Delta 屏

网友A:
太专业了,放大镜都用上了

网友B:
厂商该要急了

顶!
楼主照的这么清晰,厂商该要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