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ARM汇编比较熟的达人!

楼主(2007-07-17):
在uboot的920T中有如下一段代码:
        mov     r0, #0
        ldr     r1, uboot_ram_base_addr
        mov     r2, #0x400      @ compare first 4-K bytes
1001: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1002f           @ not matched
        subs    r2, r2, #4
        beq     1003f
        b       1001b

1002:
    ldr    r0, =GPFDAT
    ldr    r1, =0x30
    str    r1,[r0]

1:      b       1b

1003:

    ldr    r0, =GPFDAT
    ldr    r1, =0x40
    str    r1,[r0]

        @ jump to ram
        ldr     r0, uboot_ram_base_addr
        add     pc, r10, r0     /* fake ^^;  return here. */

copy_myself_failed:
1:      b       1b

这里面为什么每个跳转(比如1001,1002,1003)后面都带一个字母呢?如(1001f,1002f,1003b)等,理解为二进制或者十六进制似乎不妥。请教各位,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网友A:
E文第一个字母,不是进制

网友B:
re

后面的字母指明了标号的位置,b(back)代表此标号在当前位置之后,f(forward)代表此标号在当前位置之前。

楼主:
十分感谢

十分感谢两位前辈,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