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2位数据驱动24位的TFT lcd 屏,颜色质量会差多少

楼主(2007-07-24):
请教各位大侠,我采用了一款三星TFT LCD屏, 接口是24位数据宽度,也就是8:8:8的格式,但是现在我的CPU集成的lcd控制器只能是12位的数据宽度,就是4:4:4的模式,我想把三星lcd数据的R G B的高四位都接地,然后R G B的低四位连接到控制器上,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即使可以,颜色数也低了,显示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接受?谢谢

网友A:
你用的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做菜单、界面可以,但千万别用于视频、图片显示

网友C:
应该啊低四位接地,高四位接对应的信号!

应该啊低四位接地,高四位接对应的信号!

网友D:
问题大啊

4楼说得对.

假设一个数值0x1234,你说说0x1230,0x1204,0x1034,0x0234哪一个和0x1230最接呢?

很显然,取高位舍低位是最接近真实数据的.

网友E:
大错特错

不应该:我想把三星lcd数据的R G B的高四位都接地,然后R G B的低四位连接到控制器上

而是应该:
我想把三星lcd数据的R G B的低四位都接地,然后R G B的高四位连接到控制器上

网友F:
差的满多的

12位只有4096色
24位是16万色,
差的满多的

网友G:
挂总线把,不要用LCD的控制器.

要不,就换屏,4K色的屏和你那个屏的价格,差的不是一点点了.

楼主:
楼上挂总线可能不行把

楼上大侠,我想挂总线理论上是可以,但是LCD控制器是DMA传送,如果挂总线上不能DMA,速度可能是个大问题把,并且这样也会消耗很多的cpu。